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压越高性能越好,还是在标称供电范围内性能都一样?

楼主(2011-03-04):
如题,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压越大性能越好,还是在标称供电范围内性能都一样?(电源有足够的电流输出时)
以TB6560的驱动板为例,标称供电电压为12-34V.那么,供电电压越高时,相对应步进电机就越有劲吗?还是都一样?

网友:
电压大点好,电压大了电机随着转速的升高,扭矩的衰减比低电压慢。

高电压,低电压,电机的最大转矩是差不多的。

电压大了的缺点是电机温升高点。

网友:
够用就好.
还有要关注的就是电机在急停的时候的反电动势,如果电压范围低的话,要注意吸收.如果电压范围高的话,可以忽略一点.

网友:
记得以前教科书上说的好像是,电压在电机额定范围内尽量高些,能够减小驱动电流,增加扭矩,另外还可以提高响应速度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