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精度高么,有哪些牌子的舵机好啊!怎么在网上不能找到官网的?

楼主(2011-03-05):
舵机精度高么,有哪些牌子的舵机好啊!怎么在网上不能找到官网的?

楼主:
O 难道没有搞舵机的?舵机的寿命怎么样?

网友:
精度可以,日本舵机,寿命够你用。

网友:
FUTUBA数字舵机。用去吧,千把块钱一个。

我一般用12元的辉盛,舵机没坏的时候机机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网友:
用过参加飞思卡尔比赛发的舵机,好用,精度高,动作执行也很快。牌子不太清楚,就是组委会直接发的。

楼主:
舵机不是用在航模上,用在其他产品上,寿命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00万次?看到HITEC有一型还是不错,但找不着代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舵机不是用在航模上,用在其他产品上,寿命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00万次?看到hitec有一型还是不错,但找不着代理
我的控就是HITEC的,原配4个HITEC舵机中的1个已经在一次坠机中扫了齿。
这玩意玩的就是价格,一分价格一分货。感觉HITEC的舵机价格高,性能低!

楼主:
价格高的性能是好,HS645MG这款不错,扭力够大,JR和FUTUBA没看过,就知道价格很贵!有人代理HITEC的吗

网友:
不知道你100万次是什么意思,如果超过舵机扭矩限制,一次就可能完蛋.
另外,现在市场上卖的舵机基本上是给航模准备的,很少有提供MTBF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来回转动100万次

网友:
来回转100万次后阻值和精度不变的普通电位器有吗?

网友:
导电塑料电位器标称寿命100万次,比较贵,国产的95元吧。你的方案最好用磁感应 旋转变压器这样无触点的方案

楼主:
HITEC的舵机到底耐不耐用哦,怎么就没有供应商的呢?

网友:
会在论坛发贴却不会淘宝吗?

楼主:
淘宝的能做供应商么,需要长期供货的。淘宝总是有点不放心啊

网友(2015-08-18):
同问,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