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ce做工业控制好么?

楼主(2011-03-05):
我现在要做工业控制的机器人,不知道选什么系统,厂家提供全套wince驱动,但是听说wince不适合作工业控制,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其实用WINCE的也不少吧,比如昆仑的触摸屏小机就是WINCE的系统,工控其实也分档次的,实时性要求各不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ce的实时性有ucos的好么?一般工业控制用什么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ince的实时性有ucos的好么?一般工业控制用什么的比较多?

没有 wince都不算实时系统 个人认为用wince有这两点好处  1、界面 可操作性 2、开发类纯windows系统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ince的实时性有ucos的好么?一般工业控制用什么的比较多?
没有 wince都不算实时系统 个人认为用wince有这两点好处  1、界面 可操作性 2、开发类纯windows系统下

同意。人机界面用wince的很多,android适合做消费品。升级太快的东西未必是好事。

还可以的,做控制,不过如果你实时性要求较高,用M3 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
CE实时性在几个嵌入式操作系统里估计算最差的了,严格意义上CE不是一个真正的实时操作系统,但开发容易,而且一般的工业应用里实时性其实要求不咋的,有的时候还会再配合下位机用,实时性由下位机保证。

网友:
同意楼上,严格意义上CE不是一个真正的实时操作系统。不过既然要操作系统,实时性怎么的都得牺牲一些。

网友:
CE用在HMI上面的很多,HMI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
工业控制也可以用,只要剪裁得当,实时性还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能满足你的需求就好。

网友(2011-05-31):
CE的实时性实在不敢恭维,做高速can通信我还挂了一个stm32~spi dma传输.让它响应mcp2510的中断真的比较吃力.@9261

网友(2011-07-21):
1楼说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吗?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了。我是想买个学习运行labview,但不知道硬件配置够不够用,1楼的用个这个屏吗?

网友:
楼主需要人机界面吗?人机交换用得多吗?

网友:
CE的实时性能只要裁剪配置得当还是可以的,
在界面开发上有优势,现在可以使用.net开发

主要的缺点还是要收费的

网友(2011-11-17):
越简洁,实时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