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了几个老手机, 发现几个有意思的元件和布线, 请教大家:

楼主(2011-03-05):
主板照片: 1,2,3,4 开始以为是芯片, 后来发现是模块的, 上面盖了个马甲

去掉马甲:

最大的那个3号, 里面还绑定了几个片子, 谁说牛屎就是山寨的? 黑的牛屎才是!

其中一个放大:

2号马甲,哦不, 是模块: 有几条电路上割开了几个口子?

局部放大: 那个好似阻容的东西上面还有布线?而且还都不一样?

局部放大,割断了, 还有布线布成格子一样的是何用意呢?

网友:
高频的东东还是有些道道的。

楼主:
2号手机: -_-!! 忘记占楼了, 让楼上钻了空子

这个手机整版都是用的 AD 的芯片...

这面也是,

和上面那个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这个芯片应该有逻辑功能的. 话说, 这些线都是金的吗?

怎么看怎么像老式收音机?

又割断了, 不过这个割断得像个蛇形走线了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啊,手机上的模块能利用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
1.2是VCO

4是天线开关

3是功放

网友:
局部放大: 那个好似阻容的东西上面还有布线?而且还都不一样?

那个是微带的电感 小电感 很多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发现其中两部有同样的一个芯片:

没洗干净...

网友:
切割的是,好像是调节电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是vco
4是天线开关
3是功放

有vco的资料么?这个频率太高,俺也只能做100M左右的VCO,而且还不好。

网友:
局部放大,割断了, 还有布线布成格子一样的是何用意呢?
--------------------------------------------------------
微波电路很正常,微波电路VCO,大功率功率很少不用调试,是VCO自由振荡频率超出设计要求,割铜皮是改变谐振点。

网友:
回花生,VCO有资料,我在Nokia3310拆到一个相同的压控振荡模块,是900M频段

网友:
很多图上的铜线电感,在现在的手机上是不是都用封装电感提单了?,

网友:
炼金吧,好多金

网友:
微观 图片拍的挺清晰的

网友:
解剖开了还能保存这么好,一点都没受损,强!

网友(2011-04-13):
学习了,的确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wowbanui

网友(2011-06-05):
楼主你发了线都是金的

网友:
拆过大显的翻盖机,里面全是AD的芯片,估计是AD方案。西门子用的是英飞凌的方案,波导是个怪胎,用的是萨基姆和英飞凌的混合方案。

网友:
太老了,别研究了,浪费青春

网友:
mark一下,这个很有意思。
顺便问一下,lz的相机是啥牌子的?我的拍不出这么好的pp

网友:
请教lz,这个马甲是怎么加上去的,另外,你是怎么无损拆下来的,

这可是技术活啊、

网友(2011-08-14):
回复 网友B:
请教lz,这个马甲是怎么加上去的,另外,你是怎么无损拆下来的,
这可是技术活啊、

热风枪吹上去和吹下来。

网友:
貌似那些切割是调节电感的

网友:
确实是金的。

网友:
都是RF射频的东西

网友:
主板照片: 1,2,3,4 开始以为是芯片, 后来发现是模块的, 上面盖了个马甲
这个事情以前没注意到.
以后防盗版设计中也可采用.搞几片微软的IC,让别人找去吧.

网友:
楼主相机不错,很好。学习。

网友:
照的不错,很清晰

网友:
拍照很犀利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lz,这个马甲是怎么加上去的,另外,你是怎么无损拆下来的,
这可是技术活啊、
热风枪吹上去和吹下来。

热风枪吹的?这个盖子的紧固是利用了微膨胀?

谢谢秋枫指点!

网友:
看到了键合线

网友:
都盖个马甲,没那个马甲似乎也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有点意思

网友(2013-11-28):
拍照技术顶一个

网友:
可以炼金啊

网友:
这个是爱立信的玩意?

网友(2014-01-23):
图片好清楚~

网友:
学习了,开眼界了

网友:
现在的手机还这样吗?

网友:
老玩意,原理还是相同的,而且还适合初学者理解原理。希望多出类似的贴子。

网友:
现在的安卓苹果智能机原理应该都差不多吧  还是射频的东西比较神奇 好多东西都没有见多啊

网友:
这个是90年代的模拟机吧?

网友D:
这么个弄法如何批量生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个弄法如何批量生产啊。

激光切割,全自动的过程。

网友:
微观世界的PCB没有那么完美了

网友(2014-03-05):
貌似马甲是起到屏蔽作用吧

网友:
让人看看眼界,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