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做Mach3汉化项目负责人,发个最新Mach3 R3.043.022汉化版给大家测试一下,增强论坛

楼主(2011-03-05):
申请做Mach3汉化项目负责人,发个最新Mach3 R3.043.022汉化版给大家测试一下,增强论坛软实力。

目前独立汉化的,并没有继承前人的汉化
原版汉化,没有加密,没有改其他,没有破_解的,只是汉化。
汉化后文件大小与原版一样,有原版一样的程序属性,现在的汉化版很多都变了。
忘记说了 插件菜单翻译后就不能用插件的了,没有翻译是对的,有基本的视频插件,支持USB摄像头的,其他插件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汉化非查找替换,是一一更改的,很多更改了好几次的,更改后还会测试是否表达软件的含义,有可能非英文翻译出来的中文,有位置的地方加注解
原本英文版很多标签看不全,对不齐,两个标签拼接起来控件不整齐等汉化时候都一一修正。
加大版的计算器,使用方便,特别是触摸屏用户,基本不用键盘输入数字和计算。
很多专业的参数尽量测试过,但由于没有硬件条件没有办法一一验证,但意思靠边,不会离题太远的。
增加本站网址可用,邮件也可用,动画也有本站logo
美化XP界面
更改铣床默认图标,符合原来版本的习惯一点

常用的设置和操作都汉化了,少用的或软件无法调出来的窗口,要硬件支持才能用的窗口等 保持原样。

目前增加
急停按钮提示汉化
退出提示汉化
软件标题汉化
发邮件时候 内容提示汉化
其他汉化内容增加中

汉化的成果可以继承,用于其他的版本,有更改记录,翻译更新的内容即可。翻译和控件的大小,位置,属性都一一继承,不需要重新开始。
其他没有汉化的提示和弹出窗口的英文都可改成中文的,这个也可以继承,自动完成的无需重头开始。

Mach3 是很强大的软件,要用好不容易,汉化后可以降低应用的难度,没有不要正版的意思。
汉化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请尊重作者的劳动,不要汉化我上传的文件,抹掉我的名字。
我负责开源的话会上传汉化的资源,大家共同修改,成果共享,成果保护交给网站负责,淘宝有很多卖汉化软件的。
网站的硬件算一流的,软件的应用远远跟不上,本人也致力于深入应用Mach3 希望大家共同进

Mach3 R3.043.022 cl98gp 汉化 ourdev测试ourdev_620086LNTCQI.zip(文件大小:1.23M) (原文件名:Mach3 R3.043.022.zip)

楼主:
没有装原版Mach3 R3.043.022 的也可以用的 拷贝过去Mach3的目录,无需改名字,无需覆盖原来的,直接运行的话也可以,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也可以,但每次要选配置文件,配置文件不一样的话就可以变铣床,车床,等离子切割,适用于调试机器可能要不同的配置,在快捷方式后面加参数的话就可以指定配置的文件。

空格问题把名字改成Mach3R.exe  就可以了。

快捷方式-属性-目标改成

C:\Mach3\Mach3.exe 可选加载的文件
C:\Mach3\Mach3.exe /p Mach3Mill 加载铣床
C:\Mach3\Mach3.exe /p Plasma 加载等离子

C:\Mach3\Mach3R.exe /p Mach3Mill 汉化的铣床

网友:
顶,先赞一个!严重支持!
最好能搞下破——解,这样就造福很多人啦。

网友:
支持!最好能和谐。

网友:
最好能和谐

网友:
不破_解,没法测试呀

网友:
多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能讀取jdpaint 精雕的文件嗎?

楼主:
不想说什么 ,磁动力那个汉化的贴顶了一千多楼,这里寥寥无几。
帖子说了没有破 解了,只是汉化的,下面贴还问
既然英文的不能做的,汉化后也同样不能做,楼上用繁体的 可以下繁体版的汉化,之前上传过的。

申请汉化项目的事情也没有个答复,既然大家没有热情,那算了,我自己玩吧,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想说什么 ,磁动力那个汉化的贴顶了一千多楼,这里寥寥无几。
帖子说了没有破 解了,只是汉化的,下面贴还问
既然英文的不能做的,汉化后也同样不能做,楼上用繁体的 可以下繁体版的汉化,之前上传过的。
申请汉化项目的事情也没有个答复,既然大家没有热情,那算了,我自己玩吧,没有关系。
刚才特别到磁动力看了一下,今天到现在,才总共30个帖子(回复+主题目)。

而我们今天的帖子光主题已经是超过600个,连同回复贴子总数是过万的。

30与过万的帖子数,你说两个网站的分别是什么?

你说的情况,可以这样解释:

1. 开始汉化的选择不多,大家很有热情。
   现在随便都能找到汉化版本。

2. 磁动力真的已经没落。我们网站三年前转型成综合电子网站,现在我们成功了,已经完全抛弃了AVR的依赖。
   磁动力也在几年前试图转型成综合电子网站,但很可惜失败了。

3. 你可以将这个主题现在重新在磁动力发,结果应该会是比我们这里更冷清。原因是:这个话题已经不新鲜,感兴趣的人不多。

4. 我一直强调,开源活动一定要带来利润,负责人、参与者才会更有动力与兴趣。这是一个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项目,违反了常规。

网友:
mark~~~
顺便上了下cdle论坛,提示有500错误打不开,O(∩_∩)O~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rk~~~
顺便上了下cdle论坛,提示有500错误打不开,o(∩_∩)o~
cdle 论坛的关闭是迟早的事。 如果 cdle 此时受到攻击被黑,或系统故障无法启动,估计创办人连重新安装系统、恢复数据的动力都会失去 ...

很多网站就是这样消失的。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B:

AM老大,,,,磁动力怎么啦,,,没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