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如何将epm1270 的引脚设为开漏输出?

楼主(2011-03-05):
中心思想是使MAX II 1270驱动5 v CMOS  官方说将引脚设为开漏,在QUARTUS 中哪里设置?

设为开漏时,引脚电平要设成PCI吗?

如果是EPM240或1270 除BANK3的话 可以设开漏吗?这样是不是要加外部钳位二极管

成心请教! 谢谢

网友:
软件pin分配的地方应该可以设置的,
我手头现在没有quartus ii,
如果都不能,那就是这块CPLD不支持设置为开漏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开漏输出 我就是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去配置。。

感谢回复!

楼主:
软件pin分配的地方应该可以设置的,

谁 来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