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手机充电IC的朋友帮忙看看。。。碰到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上面是4089的内部结构图。这块IC可以接受  USB电源输入 (IN脚)和外部高电压输入(HVIN脚),现在想请教下用过的朋友,如果我只用USB电源输入而不用外部高电压输入的话,是不是上半部分(HVIN,BOOST,SW的引脚)可以不用接?

现在问题是:
     如果用300MA的手机充电器通过USB口(IN脚)去冲的话一切正常,如果用电脑USB口供电的话输出电压只有3V左右,如果用600MA的手机充电器的话输出电压为0.。。

另外有个奇怪的问题:使用300MA的充电器,未接电池,在刚接上时充电灯亮(CHRG输出为低),而且此时量得4089的输入(是输入,不是输出)电压为4V左右(电路中只有一块4089,其它器件还没有焊接,USB口出来的电压为5v),VBAT无输出;过了一会充电灯亮灭了,此时量得4089的输入电压为4.5V左右,并且VBAT有4.17V的电压。。。。

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网友:
就USB充电芯片吗?弄个TP4056就OK啦,线性的,基本上没有元件,,,

网友:
楼上正解,南京恒心的那几款芯片用着蛮顺手的,我前段时间在深圳他们分公司要了几个样片,用着相当的好。但一定要注意一下反接保护这块儿,TP4056没有反接保护的哦。输出端电池接反芯片就会挂掉,千万注意。

网友:
楼上的兄弟,TP4056是我们南京拓微的产品,不是南京恒心。

网友(2012-04-02):
结构上做个电池接口防反接设计就行了,做防反接电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