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驱动110V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求救

楼主(2011-03-05):
220VAC驱动110V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求救。小弟设计有两个方案,如下所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虾们指正

这个是带有光耦驱动,光耦频率有待考证,电路可行性也有待考证

这是在本论坛找到的方案,所以本人设计出用P-MOSFET方案

参数及元件选型也有待考证,不过有一点务必要先说一下,这个电机必须要放在MOS的S极。

楼主:
这是IRF840极限参数

这是IRF9630的参数

楼主:
沉啦?不要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过模电,还有MOS管的用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过模电,还有mos管的用法呀

请你明示,谢谢.

网友:
MOS管的强项是作为开关使用时,开关速度非常的块。所以必须要有相应的驱动电路。PWM驱动直流电机,应该用H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管的强项是作为开关使用时,开关速度非常的块。所以必须要有相应的驱动电路。pwm驱动直流电机,应该用h桥吧?

H桥是用于需要正反转的电路中,我只需要是正转,最多加推挽,我的频率和功率都不是很大.

网友:
电源AC220V未降压以占空比50%等效得到DC110V,必須先考证电机极限参数是否能承受連續311V峰值电压。

网友:
我也帮你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ac220v未降压以占空比50%等效得到dc110v,必須先考证电机极限参数是否能承受連續311v峰值电压。

这个可以,电机其实就是一个大电感,是电流驱动型的.以下这个是在量产的电路,只是现在我不想用变压器,想用DC-DC模块.

网友:
调速不稳速的吗?单N型MOS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调速不稳速的吗?单n型mos就可以

原来的电路工作是没有问题,只是现在不想用变压器,想用开关电源模块,就是高压地和系统没有隔离,工作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