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孔金属化的有个想法不知可行否。

楼主(2011-03-05):
利用置换反应 将铁粉或锡粉用模型胶调成糊状,然后点到孔里,干后放入硫酸铜溶液置换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1-06-23):
问题是与PCB的粘结性能如何

网友:
理论的东西,不可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专门的过孔药水卖

网友:
以前拿裁纸刀放到硫酸铜里~ 的确有一层铜出来

但差不多是粉末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