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有不少带USB脱机BT下载的无线路由器,有没有筒子买过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个

楼主(2011-03-05):
看到网上有不少带USB脱机BT下载的无线路由器,有没有筒子买过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个

网友:
内存大于64M的,cpu大于200M的,可以刷第三方DDWRT的.二手的价格估计在200+.

网友:
现在要不了这么贵吧···

网友:
还是atom好,带脱机功能的路由一般USB会有瓶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atom好,带脱机功能的路由一般usb会有瓶颈

atom没1千5、6拿不下来

网友:
买一个1073方案高清播放机,可以脱机下载,刷通用固件可以直接看网络视频。
市价<500.

网友:
我花60元买的中兴RG100A,又花11买了片64M的DDR RAM,刷了openwrt,爽的很,不只这些,还能当监控用。哈哈。

网友:
我买的RG100A,下载速度都只有0.2KB每秒到0.4KB每秒,最大的问题是每次使用之后下次就再也进不了路由器,必须用JTAG重刷,刷好后也只能用一次,麻烦的不得了.快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花60元买的中兴rg100a,又花11买了片64m的ddr ram,刷了openwrt,爽的很,不只这些,还能当监控用。哈哈。

楼上刷的什么版本?速度怎么样?

楼主:
华硕的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目前在用中兴的h618, 开了FTP和bt,使用一切正常,140元
usb口只有一个,不过可以通过 usb hub 扩展

楼主:
呵呵,赶紧去拍一个

网友:
我也在用BCM5354,不过USB速度太慢,准备换个Atheros的。

网友:
同样感兴趣。

网友:
如果对linux熟悉的话,直接搞个能上openwrt的无线路由就是一台小型电脑了~~

我自己的用的db120+openwrt,不过没有脱机下载。

网友:
很多型号的,便宜的就买个DB120无线猫刷openwrt,50左右,BCM6358的U
或者买H618B之类,BCM5354的U,刷tomato dualwan
但是劝你还是别用路由器整BT,我玩无线路由器好几年了,这东西做BT机比较纠结!

网友:
openwrt ‍无线客户端模式脱机下载图文教程 ntfs格式
http://hi.baidu.com/cyberoak/blog/item/f2c62d11388b53114a90a73f.html

网友:
推荐个论坛,OPENWRT 中文论坛,DB120和RG100A都不错,升64M或者128M内存,可以做的事很多

楼主:
已入H618B,刷tomato dualwan,还可以,玩呗

网友:
淘宝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