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雕刻机产生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自己拼装了一个雕刻机,使用2手步进电机,a3977驱动器8细分, 使用ARTCAM软件生成的刀路,45度斜加工方法,结果加工出来的人物浮雕起刀点最深,对角最浅,甚至有些地方都没有切削上,仔细读了一遍代码。没有发现是斜度加工,我设置的加工深度只有2MM,而最后不得不把加工深度调整为4MM才完全能切削出来,用卡尺量取两端误差 达2mm~,开始切削前已经校正平面 都没有问题,但是切削完结果就这样,怀疑是步进电机的误差 却又不是很清楚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刀是否夹紧
也有可能刀缩进去了

网友:
是否主轴功率不够?

网友:
开始切削前已经校正平面

3轴的平行度都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夹紧了 没有问题~~^_^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主轴功率不够?

主轴接近500W的功率 切一般的木头而已 进给也不是特别高,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始切削前已经校正平面
3轴的平行度都测一下

用表打了一下,工作台面稍有偏差,大概在20道左右,但是不应该导致2mm的误差呀~

网友:
脉冲数/mm设置的不对

楼主:
今天用表打了一下 Z轴,让机子在z-0.5到z1之间来回运动 大概500次左右,产生了50道左右的误差,回转误差0.007左右,在单步模式下 每次正方向走0.01mm 但是表上却不是0.01,时大时小,走10次后 理论结果应该是0.1mm,结果却是0.09...难道是步进电机的定位不准造成的?怎么解决呢?

楼主:
螺距1.25mm,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 8细分下  每毫米1280个脉冲,您看对么?

楼主:
另外 测量了一下步进驱动的电流 按照电路原理 应该是能输出最大2.5A,但是在我测量时得到的数据相电流最大只有0.7A,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