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怎样通过PC的串口控制三菱的PLC...

楼主(2011-03-05):
想先用串口调试程序来调试可以嘛??

网友:
可以啊   GX-DEVELOPER 用串口把电脑和PLC相连 在线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控制PLC的话,你至少应该确定他们之间连接方法,还要知道通讯协议,谁主谁从。

网友(2011-04-30):
利用三菱FX-PLC下载编程口通信协议可以实现PC控制PLC。波特率: 9600bps ,奇偶: even ,校验: 累加方式和校验,字符: ASCII
具体通信协议论坛内有,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三菱有通讯包,我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