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油动遥控飞机比较懂的?请教一下二手亚拓Trex600值不值1800?顺便上特技视频

楼主(2011-03-05):
朋友有一架闲置亚拓Trex600飞机,是别人送的,他也不会玩,只飞过一次,之后就放起来了,成色很新,没有部件损坏,我想买下,要价3000左右,我在淘宝查了下,全新最便宜的不带电子设备的都要5000,全套到手飞的要7000多,不知道3000合不合适?可否收购?我以前也没玩过这种油动飞机,虽然听说这种飞机很难玩,但是我有信心能练会。

又跟朋友确认了一下,他的遥控器没找到,但是价格降到了1800,我看淘宝上一套6通道的遥控器大约要800-1000,应该还是合算的吧?
另外我比较担心这个飞机朋友飞过一次后放置了很长时间(大约一年)会不会造成什么部件故障什么的(主要是发动机)?电池至少应该已经完蛋了吧?

顺便发亚拓Trex600的特技视频(我承认我就是看了视频才有强烈的购买欲望的)
http://www.56.com/u14/v_MTg0NTA2MTE.html

楼主:
附上参数:

●日本OS代工ALIGN亚拓 50 航模专用引擎发动机
●高级六通道(带液晶屏幕)遥控器
●机身长:1160mm
●机身高:410mm
●主旋翼长:600mm
●主旋翼直径:1350mm
●尾旋翼直径:240mm
●引擎主齿:20T
●尾驱动主齿:180T
●齿轮传动比:8.5:1:4.5(E:M:T)
●全配重:约3200g

台湾亚拓燃油遥控直升飞机设计特点说明:
1.亚拓600全金属高精度主旋翼控制组,拥有极佳的钢性与优异的操控精确度。
2.亚拓600高级玻纤彩绘机头罩,以爪钩式三点固定方式,安装拆卸更方便。
3.亚拓600大型竞赛直升机设计理念,静态、动态飞行皆有高效能表现。
4.亚拓600螺距行程+-14度拥有卓越3D飞行表现与超强爆发力。
5.亚拓600大直径离合器组采特殊安装方式,平衡佳、震动小,动力传递最扎实。
6.前亚拓600置尾舵服务器设计,有效防止油烟污染。
7.亚拓600新型尾舵拉杆机制,构造简单传递顺畅。
8.亚拓600特殊H型切面结构电装安装座具有保护作用,搭载电装相当方便。
9.亚拓600大容量440cc油箱,可剧烈3D飞行长达10分钟。
10.亚拓600CNC加工主齿轮,具有极佳的平衡度与稳定性。
11.亚拓600主齿轮比为8.5:1,主旋翼安全转速可达2200rpm。
12.亚拓600耐高转速止推轴承尾旋翼夹座设计。
13.新规95mm尾旋翼尾舵反应更犀利,锁定效果更好。
14.T-REX600 Nitro Super PRO版采用高效能尾轴传动设计。
15.3K碳纤维双侧板结构,结构简单强度高,组装保养更轻松。
16.侧板、尾翼组与尾管支撑架皆采用高强度碳纤维材质。
17.高效率轻量化引擎散热风扇,降低引擎负载与提升散热效率。
18.启动与离合器轴隅合处采超规格10mm单向轴承。
19.全配重不含燃料仅3.200g(7lbs)。
20.主油箱造型设计本身具有安定燃料供油效果。
21.新款耐高扭力单向轴承基座结构设计。
22.轻量化高运动性新型平衡翼。
23.新款平衡框设计。
24.新型尾支撑杆座。
25.附油针服务器补强片,可加装引擎控温器。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啦,不过如果没有人带飞的话,炸鸡会比较频繁,先上模拟器吧。

网友:
这个...跟谁来飞关系很大,你那个视频是Jason Krause操作的。
你去这个网站看下http://www.jkheli.com/

网友:
呵呵,好几年前买过一个电直,比较难飞。
别的不说,先被带进所谓的模型圈,被掏了不少钱。

直升机不容易飞,炸机成本很高。
要想飞的好,后期投入也很大。

另外,现在小的直升机应该电动的好点儿,油动的不好伺候。
而且,电动的比油动的有劲儿多了,爆发力要好很多!

网友:
值,不过后续投入要考虑清楚

网友:
每人带 估计秒炸  :) 而且还容易伤人

建议小直电学习后再看看你对这个兴趣如何。

3k 不包含控把,换控后机器要重新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几年前买过一个电直,比较难飞。
别的不说,先被带进所谓的模型圈,被掏了不少钱。
直升机不容易飞,炸机成本很高。
要想飞的好,后期投入也很大。
另外,现在小的直升机应该电动的好点儿,油动的不好伺候。
而且,电动的比油动的有劲儿多了,爆发力要好很多!

以前玩过廉价的电动遥控直升飞机,感觉不是太难控制,这个估计多模拟一会应该慢慢的能上手,但是还是有点不大敢,毕竟配件太贵了,万一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人带 估计秒炸  :) 而且还容易伤人
建议小直电学习后再看看你对这个兴趣如何。
3k 不包含控把,换控后机器要重新调试。

3000是全套到手即飞的,朋友也不玩这个,放在他那纯属闲置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飞机朋友飞过一次后放置了很长时间(大约一年)会不会造成什么部件故障什么的(主要是发动机)?电池应该已经完蛋了吧?

网友:
飞机不要买二手,你会后悔的。因为炸机你会一直想不是我技术问题是不是机机有问题

模型远没有你想的好飞,
没有人带,我估计你炸得连尸体都找不到了还没有入门,
如果不含控,你飞这么大的油机,至少还要投入1000元买控,
炸一次至少300修不好,待配件一个星期,
几次下来就不想飞了。

一般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
啥遥控器?回复【8楼】fay02
回复 网友B:
每人带 估计秒炸  :) 而且还容易伤人
建议小直电学习后再看看你对这个兴趣如何。
3k 不包含控把,换控后机器要重新调试。
3000是全套到手即飞的,朋友也不玩这个,放在他那纯属闲置

包含控?啥控?

网友:
600的大桨基本上就要300块了
要是加上横轴主轴啥的就更贵了,拿600入门得相当有钱才行。
不过这个价格还是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遥控器?回复【8楼】fay02
回复 网友B:
每人带 估计秒炸  :) 而且还容易伤人
建议小直电学习后再看看你对这个兴趣如何。
3k 不包含控把,换控后机器要重新调试。
3000是全套到手即飞的,朋友也不玩这个,放在他那纯属闲置
包含控?啥控?

我今天又联系了一下,朋友说遥控器没找到,价格给我降到1800,不知道这样值不值?
感觉1800卖配件也值了吧?我拿到手要是实在玩转不了,转手卖掉应该也不会亏钱吧

网友:
建议到手 立即转卖。

不过有点奇怪,这样的机器一般配的遥控器都不便宜了。

如果只是遥控器找不到,机器上带了接收机了?

感觉很奇怪,这价格感觉肯定有啥问题。能否得到具体的配置清单,啥舵机,啥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到手 立即转卖。
不过有点奇怪,这样的机器一般配的遥控器都不便宜了。
如果只是遥控器找不到,机器上带了接收机了?
感觉很奇怪,这价格感觉肯定有啥问题。能否得到具体的配置清单,啥舵机,啥陀螺仪...........

到手立即转卖能卖多少?还能赚钱吗?要不然不是白折腾了?
这个朋友不是航模爱好者,飞机是别人送的,当时是全套能飞的,飞过一次后就闲置了一年,然后就能找到主机了,接收机舵机陀螺仪什么的肯定都有,但是他也不会拆开看

网友:
可以卖别的玩家,航模高手,飞这个爽飞。新手还是老老实实从450电动直升机入门。直升机炸了就要换配件的。不要只看飞机便宜。配件价钱才是重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价格可以啦,不过如果没有人带飞的话,炸鸡会比较频繁,先上模拟器吧。

请问“模拟器”是软件吗?哪里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价格可以啦,不过如果没有人带飞的话,炸鸡会比较频繁,先上模拟器吧。
请问“模拟器”是软件吗?哪里下载。

你别指望直接上大机。一次就能把1000元炸没有。

收XTR

网友:
好的陀螺1个就1k多了。
这飞机如果配置相称的话 舵机 陀螺 接收机 就不便宜了,电子部分拆开卖都可能超过1.8k了。

强烈建议卖了 赚得钱买个450玩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陀螺1个就1k多了。
这飞机如果配置相称的话 舵机 陀螺 接收机 就不便宜了,电子部分拆开卖都可能超过1.8k了。
强烈建议卖了 赚得钱买个450玩   :)

淘宝上光这个引擎就卖1600多,全新的空机身就3000(不含引擎及电子设备)
所以这个价格肯定是超值,但是拆开卖能都卖出去的几率太低了
卖了买个450玩是个好主意,现在就贴网上开始卖

网友:
自己配制都没搞清咋卖呀?

网友:
没人带自己飞是扯淡,基本是秒摔,修一次几百上千,那还得是会修的。
飞起来是血滴子,砍到人肯定见血,手指头砍断脑袋砍破眼睛砍瞎也绝不稀奇。
不清楚配置买来转手,就跟在街上买那种偷偷拉住你说卖赃物笔记本一样。

楼主:
已经入手了,谢谢大家,发张图片

配置不错:
YS 50 引擎
FUTABA R6014FS接收机
ALIGN GP750陀螺仪
ALIGN DS620舵机
ALIGN DS610舵机*3
ALIGN RCE-G600 定速器
ALIGN RCE-B6T 二合一降压器

稳赚不赔

网友:
赶紧卖了吧

网友:
没人带飞的话, 秒炸。。    直机太难飞了。    等着楼主上炸机图。。

网友:
楼主没控。飞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没控。飞不了。

是啊,FUTABA R6014FS接收机配套的遥控器价格要3000多……还是换一套便宜的7通道玩吧,那个接收机真可惜了
在苦练模拟之前是绝对不会飞的。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航模! 太血_腥就不转过来了。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4437&extra=&page=4&sid=19pSm2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主没控。飞不了。
是啊,futaba r6014fs接收机配套的遥控器价格要3000多……还是换一套便宜的7通道玩吧,那个接收机真可惜了
在苦练模拟之前是绝对不会飞的。
r6014fs接收机是FUTUBA的14通道2.4G接收机。
你可以换套6通的6EX,只要600元左右。

但楼主,不是我吓唬你,练好模拟器再飞也是秒炸。马达一响,人一紧张,然后什么模拟器都是假的,再加上一点小风,根本和模拟器是两回事。

建议卖了买小的先炸。

我原来飞了几次直机,炸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改固定翼了。好修,不费钱。

现在家里还有个没装好的黑鹰。

楼主:
回复 网友G:
珍惜生命,远离航模! 太血_腥就不转过来了。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4437&extra=&page=4&sid=19psm2

确实够血`腥,不过大家都质疑是不是航模搞的

网友:
看伤口形状确实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桨一圈一圈砍过来的

差不多到了600这个级别就能砍出这个形状了

我感觉我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网友:
是啊, 看了头皮发麻。

楼主:
已经出手了,小赚了一笔,打算买套AR.Drone跟着论坛一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