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天线)哪里有卖?

楼主(2011-03-05):
图片是一块RF接收板上的一个元件 ,根据板子上的标号和元件名称,判断这个应该是RF电路中的天线,可是以前似乎没见过, 谁知道这个在哪能买到

网友:
这是不是天线吧,像是变压器,这么多脚

楼主:
上面写的“ANTENNA COL” 应该是“天线线圈”的意思 肯定不是变压器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元件

网友:
楼主拆下来测测看,感觉就是一捆线,做成这样子装科技忽悠人的。

网友:
貌似是个中长波磁性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