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下皮肤水分含量检测是怎么做的 ?

楼主(2011-03-05):
列出两款皮肤水分含良检测仪器, 把探头(探头带弹簧,确保一定压力)接触皮肤,就能显示水分含量! 请高手分析下什么原理?

SK-III 型 淘宝价:65元
SK---Ⅲ型显示0.1%精度,量程0~99.9%;尺寸170X30X24mm;重量45g
四、数字式人体皮肤水份测试仪的服务对象
1)美容院的精密仪器:精确测试出美容前后的皮肤水份含量,用数据指导皮肤护理、用数据让顾客满意,是美容导师的好帮手。
2)化妆品企业的促销助手:是与产品相关的配送佳品。
3)化妆品柜台最具说服力的工具:导购员与顾客互动,数值变化就是补水效果的证明。
4)居家旅行必备品:忙碌的工作、气候的变化、旅途的辛苦、风吹日晒,皮肤的水份都会迅速减少,经常缺水会使皮肤粗糙、生成皱纹、进而老化,经常测试及时补水、养成良好的生活护理习惯使您的肌肤常葆水灵靓丽。
5)现代女性的挎包新宠:手机和电脑显示器的辐射、长时间在空调中都容易使面部和手部的皮肤水份失去,经常测试及时补水使您消除疲劳、松弛肌肤。充满自信而驻颜有术的您,在工作方面会更加卓著。

楼主:
Y-B2006 型 淘宝价:35元
产品型号 Y-B2006
产品名称 皮肤测试仪
产品尺寸(cm) 13.5x3.5x2.5
一、皮肤水份数码测试仪介绍
皮肤水份以游离或化合形式存储在角质层中,她是肌肤青春靓丽
和健康的基础物质,真正爱美人士要根据皮肤水份的含量来进行补水
实施科学精细护理。

楼主:
为次我做了如下测试 :

万用表型号:UNI-T UT60B

实验:用万用表测电容档,测试皮肤电容,观察皮肤水分能否通过电容测试有所反应

表笔尖接触,距离0.5cm
我:0.15nf
父亲:0.04nf

两手握住表笔
我:3.42nf 比较快
父亲:2.54nf 很慢

表笔尖接触,距离0.5cm,不同压力
我.轻触:0.15nf
我.深触:0.22nf

测试结果
用测量电容的方法,对不同皮肤有不同结果
表笔距离、压力,对结果有影响

网友:
不是电容,测的是电阻

网友:
测的是电阻,皮肤含水分不同,呈现的阻值不同。但这种仪器怎么标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的是电阻,皮肤含水分不同,呈现的阻值不同。但这种仪器怎么标定的?
感觉难以标定。不同人的皮肤肯定不一样。不过如果是给个大概范围的话,或许可以做到

网友:
这个东西的定位一开始就不是测量仪器
标定干嘛,反正是忽悠人的

网友:
没有任何可调器件,狗屎片,这个不需要标定,只要误差在一定范围就可以了,估计检测也就是有没有显示,功能全部全而已

网友:
我想:找个80岁老太让她出汗,测试结果比十八岁没出汗女孩皮肤还水嫩

网友:
9L这个测试肯定以汗腺不发达的地方测试为准,比如手背等,对象都是正常对象,特定对象不做考虑,不可能让你去测脚后跟的,这些东西也是一个相对测量,给出一个参照,还有测试时需要酒精擦拭,有汗也给你蒸发掉了

网友:
这个是忽悠人的产品,还精度0.1%,明明是分辩率0.1%
美容这个行当基本上就是靠忽悠的
当然,忽悠的象不象,消费者认不认这里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估计是里面那颗 24C02 里面有对应关系
还有,这个是定性的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操作是这样的: 探头后面有个弹簧, 测试时候,要有一点压力,把弹簧压到位, 一般是测试手背,和脸上的水分含量, 我查了, taobao 一个月销量,是1000多支呢.

楼主:
再问个问题: 分析下产品中的 LM324 和 24C02 是用来做什么?

网友:
第一个是湿敏电容,第二个两个电极也是测电容的,水分的不同,造成介电常数不一样,所以电容值就不一样

网友(2011-04-21):
回复【14樓】aahui  阿暉
再問個問題: 分析下產品中的 lm324 和 24c02 是用來做什麼?

LM324是运放,24C02是EEPROM,所以它的黑胶部分应该是一颗 MCU ,因为还有 LCM 显示,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是用直流还是交流信号来检测的,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是湿敏电容,第二个两个电极也是测电容的,水分的不同,造成介电常数不一样,所以电容值就不一样

呵呵,就是一个湿敏电容,啥技术含量没有,哈哈

很多东西啊点破了就是狗屎一堆啊

哈哈

网友:
请问湿敏电容是电路中的哪一个?
湿敏电容是什麽零件呢?
谢谢。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2011-05-31):
把你这张图片的背面再拍一张吧,楼上说用湿敏电容测量,但是在图片上并没有找到这个件啊?在淘宝上找了一下湿敏电容,都不是用来测皮肤的,以前有一个同事说过有一种芯片可以测量出皮肤的很多参数,但是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还在不在,皮肤水分测试仪百度百科中说是应用的电容原理,根据水和其他物质的电介常数的差别进行皮肤含水量的测量。你看到你拆开那两个测试仪选用什么湿敏电容或其他测量电容的器件了吗?21楼的那张图片的背面你再拍几张吧。

楼主(2012-01-10):
顶一下,继续问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一下,继续问

精确的做法是切下一块,称重、烘干、再称重。

网友(2013-09-05):
所谓的湿敏电阻就是块小PCB,交插式分布,MCU的PWM口输出信号给检测头。

网友:
不是湿敏,是测电导率的。

网友:
通过LM324出来的数据漂的厉害,几种滤波方式用遍了,数据还是不理想

网友:
拿兆殴表摇一下我自己的电阻先……^0^

网友:
这种产品都是忽悠的。

网友:
原理上基本可以等效于万用表测电阻

网友:
去问下医生就知道测什么就好了。。

网友:
这个 不科学吧
尤其是  用在给SK 3做广告

我擦 SK3都出来了

老子们还停留在SK2的认识上

网友(2016-08-15):
您好,请问您的进展如何?我最近也在研究,比较困惑,能指导一二感激不尽,多谢。

网友E(2021-06-30):
大侠们后来进展怎么样?我最近也开始研究这个,一是怎么设计没搞明白,二是怎么标定?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E:
大侠们后来进展怎么样?我最近也开始研究这个,一是怎么设计没搞明白,二是怎么标定? ...

这个玩意没法标定,另外测的就是介电常数,自己想吧,但是大家包装了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们后来进展怎么样?我最近也开始研究这个,一是怎么设计没搞明白,二是怎么标定? ...

就是个测电阻,十几年前搞过,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