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下皮肤水分含量检测是怎么做的 ?

楼主(2011-03-06):
列出两款皮肤水分含良检测仪器, 把探头(探头带弹簧,确保一定压力)接触皮肤,就能显示水分含量! 请高手分析下什么原理?
产品的拆解图片,请移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3387&bbs_id=1006

楼主:
阿莫,我怎么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3387&bbs_id=1006 设置成超级连接?

网友(2016-08-15):
楼主,请问您的进展如何?我最近也在研究,比较困惑,能指导一二感激不尽,多谢。

网友:
有专用的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