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位的AD测电压时,最后一位跳的很快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06):
我用的MSP430F149的ADC12模块测一个电压输出型的传感器,输出值的电压为0-2.2V,我想测到0.01位的电压值,可是在显示时,整数和0.1位还好,就是0.01位跳的很快,看不清数字,而且有时还出现乱码(就是笑脸,小蛋糕什么的这些符号),不知道该怎么办。
跳得快,据说是因为空间电磁波造成的,可是乱码的出现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里面的数据都用的无符号整型的,在最后查表显示的,怎么会出现乱码呢?
空间电磁波造成的跳动怎么解决呢,加个电容可以吗?还有个办法就是隔一段时间采样一次,可是这种方法影响速度啊?
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数字滤波

网友:
扔掉 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扔掉什么呀?

网友:
最后一位
是情况而定

硬件 +软件滤波

网友:
出现小蛋糕,绝对是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几个整型数据的加减乘除啊,就出现乱码了

网友:
最后一位不稳定很正常,所以要滤波

楼主:
谁能给讲解一下滤波的相关知识啊,谢谢啊

楼主:
我在程序里面用的是采集32次数据,取平均值,这个不算滤波吗?

网友:
发送显示数据时,加上延时,在两次发送之间。

网友:
最后一位的计算结果错误了   结果超出数字范围  否则也不会出现小蛋糕了

网友:
有一本书,匠人手记,上面有各种数字滤波的方法,讲的还可以,你可以看看。一般的12位ADC后两位都会跳,做的好的话只有最后一位跳

网友:
是匠_人_手_记,书还写的可以,不过匠——人人品有问题,

网友:
匠——人——手——记,这本书写的还可以,不过匠人的人品有问题

网友:
人品?楼上怎么知道,讲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匠_人_手_记,书还写的可以,不过匠——人人品有问题,

人品???   您与他有冲突?说来大家评评理。
输出值的电压为0-2.2V,这个有效值不就是0.1V吗,把0.0X扔掉即可。

网友(2011-06-06):
回复 网友E:

取平均不算是数字滤波,数字滤波的基础知识要用自动控制原理的东西,不过可以直接百度,看懂了程序不多

网友:
加大反混叠滤波器系数。呵呵,说白了,加大电容,搞个0.1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