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ArtCam例子Lizard(蜥蜴)的过程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前几天曾发帖咨询适合浮雕的材料,有几位大侠推荐了“代木”,然后就在taobao上拍了402的代木,代木分401、402、566什么的,搞不懂区别,只是卖家告诉我402的代木质地比较好,我就买了。

昨晚试雕了ArtCam例子Lizard(蜥蜴),先把我的art文件及生成的代码还有一些设置、成品照片传上来,然后还有问题咨询大家:)

尺寸设置 (原文件名:1.设置尺寸.JPG)

初加工的选择 (原文件名:2.Z轴粗加工.JPG)

初加工的刀具及材料 (原文件名:3.Z轴粗加工刀具及材料.JPG)

精加工选择 (原文件名:4.精加工.JPG)

精加工的策略及刀具 (原文件名:5.精加工策略及刀具.JPG)

加工的成品 (原文件名:Lizard.JPG)

初加工时间是18分钟,精加工时间60分钟,整个过程1个半小时(中间有换刀和重新对刀的过程)

我遇到的问题是初加工到最后的时候(还差半个铣边),机器突然不动了,主轴是转的,XY不动了,同时XY的步进电机似乎有不正常的吱吱声,大概2秒钟后突然又动了,但是XY的移动完全是乱的了,Z轴也乱动,所以大家看到的照片里壁虎的尾巴缺了一块,我没有按急停,然后X就一直走到限位保护了。
同样,精加工到最后的时候也是相同的现象出现了。

这是不是叫失步呢?还是与我用笔记本运行Mach3的问题呢?我觉得笔记本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脉冲不正常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
不错.  要是不用换刀.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  要是不用换刀. 就好了
之前我我试过不换刀的,直接0.2的V刀,Z轴分层,加工要20多的小时。
其实初加工的时候余量大点,然后精加工,对于这类的浮雕是很好的选择,加工时间可以大大的缩短。

我在精加工里面选择的是螺旋加工,如果平行加工会省更多的时间,这个螺旋加工有一半的时间是在Z轴太刀和XY空移动。

顶楼的G代码刚拿到机器的朋友可以试试。注意:初加工时3mm的柱刀,精加工时0.2的V刀。

网友:
检查一下笔记本的电源管理设置,是不是这里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一下笔记本的电源管理设置,是不是这里造成的

我把能改的都改了,看来还得弄个台式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