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片子上写的A19n不知道是什么类型芯片,在沈阳没有买到--------我的山寨MP

楼主(2011-03-06):
我的山寨MP5上的,现在无法开机。按住开机键 这个东西就烫手了。

A19n (原文件名:未命名图片.png)

请教高手!!

网友:
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可以量出他的与电感,电容,采样电阻的连接,确定 管脚定义,然后就能找到替代芯片了

楼主(2011-04-23):
时钟IC   HYM1302   SOP8    HYM1302
时钟IC   H8563T    SOP8    H8563T
时钟IC   H8563S    MSOP8   H8563S
时钟IC   PT7C4337  MSOP8   7C4337
升压IC   G5121     SOT23-6   5121M
升压IC   G5126     SOT23-6   5126G/C
升压IC   PT4101    SOT23-6   4101
充电IC   LTC4054   SOT23-5   HYHK
DC/DC
降压IC   LTC3406   SOT23-5  A19N
功放IC   XPT4890   MSOP8
         XPT4890

功放IC   HWD2190MM   MSOP-8

网友(2011-07-07):
看封装应该是一个稳压电源,500mA左右

楼主(2012-06-16):
引用 网友A:
楼上真强!

有时候还得靠自己啊,虽然我这个MP5报废了。。。。。。。

网友:
可能是升压芯片 61040之类的

网友(2012-07-20):
2楼不是说了嘛,ltc3406,查查看啊,看封装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LTC3406不是A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