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复印机,求推荐,不知道阿莫用的那款?

楼主(2011-03-06):
家里开了个小工厂,经常要打印,复印一些手册,请大家推荐一款复印机,机器质量靠谱一点的,墨粉价格不离谱的。
不知道阿莫用得是哪款?能否介绍一下?
多谢!

另外,市面上有那种一体机,打印复印传真一体的,不知道靠不靠谱?是单独的好,还是这种一体的好?

网友:
理光的工厂就在深圳啊。

网友:
看自己的需求了,激光的价位带扫描复印的价位一般都很高,特别是彩色的,都要3K以上才算一般,喷墨打印机带扫描复印的机器价格一般在1K左右已经能满足需要,而且基本上都是彩色的,如果对于复印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用喷墨的,兼容的墨盒能满足自己一般生活上的需要,只要不是特殊的用途的话一般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如果安装上连供供墨系统成本更低,如果你觉得兼容的不能满足你需要可以买原装的,价格大概是兼容的2倍以上,其中EPSON的属于最低价的,canon其次,HP价格应该是最高的,而且其对墨水的要求比其它的两款都高,日常家用的话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的EPSON喷墨,但注意自己购买的是否带有原装的墨盒,有的卖家为了拼价格都不给原装墨盒的,喷墨打印机原装墨盒一个在35左右,一般机器需要4到6个,但喷墨的对于打印和复印数量多的还是有优势的,但是速度是肯定没法和激光比较的。

网友:
用过激光的后再不想喷墨的事了

网友:
激光是好,但是价格和成本在那是降不下来的,现在的打印店绝大部分都是用的喷墨,要是都用激光的话打印价格至少要贵一倍以上,不过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了,都是有市场的,楼上应该用的是喷墨的兼容的产品吧,用原装就没那么多事情了,毕竟原装的贵啊。

网友:
打印店激光居多啊,我还没怎么见过打印复印店用喷墨。因为量大是激光划算……

网友:
激光的速度很快,量大的话成本低

网友:
我刚买一款三星的激光打印复印扫描传真一体机,墨粉无限加。型号是什么4什么28,忘了,现在在动车上用手机上网,需要的话回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买一款三星的激光打印复印扫描传真一体机,墨粉无限加。型号是什么4什么28,忘了,现在在动车上用手机上网,需要的话回去看看…

你用的三星感觉如何?好用的话,麻烦给个具体型号啦!

回复 网友B:
理光的工厂就在深圳啊。

老家湖南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星SCX-4828H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激光是好,但是价格和成本在那是降不下来的,现在的打印店绝大部分都是用的喷墨,要是都用激光的话打印价格至少要贵一倍以上,不过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了,都是有市场的,楼上应该用的是喷墨的兼容的产品吧,用原装就没那么多事情了,毕竟原装的贵啊。

我这边全打印店全是激光的,lbp850 之类的居多, A4的打印1毛5一张

我们公司以前用lbp880,现在坏了,又买个1810 二手的,不过1千多点吧

说实话 我只见过打印店用喷墨装连供打彩色的,黑白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家里开了个小工厂,经常要打印,复印一些手册,请大家推荐一款复印机,机器质量靠谱一点的,墨粉价格不离谱的。
不知道阿莫用得是哪款?能否介绍一下?
多谢!
另外,市面上有那种一体机,打印复印传真一体的,不知道靠不靠谱?是单独的好,还是这种一体的好?

可以去当地复印店看看,多走几家,照着买,我这里一种1米多高的大机器,好像是佳能的 二手机,110v的居多

那种一体机不推荐,公司以前有个三星的激光一体机,不要说复印了,光用来收发传真没2年就挂了,修理太贵了

现在买个松下的热敏传真机,扫描用财务的税控扫描仪,打印就是1810的激光打印机了

家里倒买了个佳能的 4371 一体机,目前还好,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一体机只能偶尔用用,绝对不能当个机器用

网友:
量大的就不要买一体机了
一体机是为小公司或者SOHO设计的,长时间工作不行

网友:
不建议买一体机。
一体机的扫描、传真部分特别容易坏,坏了还不好维修。
建议单独购买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和传真机。
打印机和复印机,都推荐激光的,复印机理光的不错,打印机以HP的最好,虽然有些小缺陷。
二手自动进纸激光打印机和复印机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不高,也还经用,市面上绝大部分打字复印店的机器都是二手的。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是HP Laserjet 1536dnf MFP激光打印机,打印/复印/传真/扫描四合一,价格为2700元左右。它的特点是:带网络打印功能(适合多台电脑共享一台打印机),自动双面打印,可通过电脑收发传真,扫描复印打印速度都挺快。使用感觉非常爽,个人感觉非常适合小公司使用.就是不知耐不耐用。我之前用过Epson,Hp的喷墨一体机,感觉仅适合个人使用,速度太慢,用兼容墨盒时容易出故障。

网友:
兄弟的一体机,MFC-7340,价格便宜量又足,那是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