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hread 请教

楼主(2011-03-06):
终于开始学习代码了,以后把我的问题都放到这个帖子里。

问题1:关于启动过程: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1, = __initial_sp        ; restore original stack pointer
                MSR     MSP, R1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原来的认识是 跳到__main就是跳到keil提供的crt库里面完成程序运行的一些准备工作,最后准备完了跳到main()函数里面。

工程好像把入口点函数改名字了,请问改成什么了? 那个函数是类似main()的入口函数,我也没看见类似entry=? 的链接选项啊?

问题比较初级,感谢解答

网友:
这代码哪里来的?貌似贴的片段也是不全的.

同时请看Reset_Handler在哪里被引用.并对比keil提供的statup.S

楼主:
Reset_Handler就在_Vectors段里面声明的。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rt_hw_hard_fault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文件就是STM32选项卡下面的start_rvds.s文件。

网友:
入口是ResetHandler,不是main函数。

是ResetHandler --> __main --> main函数。

网友:
startup.S: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linker: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5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以上是keil自带的startup.s中的原文,并没有修改任何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入口是resethandler,不是main函数。
是resethandler --> __main --> main函数。

-------------------------------------------------------------------

感谢回复,这个顺序我明白,我的问题是没找到最后的那个main()函数,所以以为把他给改名了,又没看见链接脚本里面有类似的改变entry的选项,所以想知道为什么?

请教3个问题:
1 entry=“” 是被用来指定类似被_main函数最终调用的(比如通用的main)这种函数的“入口点吧”
2 工程里面的main(或者相同功能的)函数在哪里
3 等于我们还是借用了keil 系统提供的_main 函数来实现了CRT的工作,是吧?

感谢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看到那个链接脚本了,就是在程序里面没找到main()函数。呵呵

网友:
那个顺序其实在上面已经指出了,
main函数是在__main中进行调用,__main部分是keil mdk的代码,好像并未提供。这部分代码应该是要做RW数据搬移到RAM的动作,并把ZI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顺序其实在上面已经指出了,
main函数是在__main中进行调用,__main部分是keil mdk的代码,好像并未提供。这部分代码应该是要做rw数据搬移到ram的动作,并把zi清零。

ffxz 你好,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明白_main 调用main()

但是我在工程中没找到mian()能告诉我main()在那里么?谢谢

网友:
原以为楼主是指在启动代码里面找main()在哪.原来是在*.c里面找main().
我刚喝水看到这喷本本键盘上面了.要是本本7天内挂了你得赔我. 特此申明

或许楼主是见过某个法典规定 main()函数一定得要在 main.c中

网友:
1. 建议楼主找个好些的编辑器来敲代码.
2. keil再不济也还是有全局搜索的.可以搜索整个工程.

楼主:
找到了int main(void)

我一直都在搜main(),本本不会坏了吧,不好意思了哈。

网友:
搜 "空格" + "main" + "(" 一般可以一次性成功
不行就去掉 "("
还不行就把写代码的拉出去枪毙100次.

刚想起来这有问题,有人会使用TAB,而部分编辑器确实搜不到.
看来最有用的办法还是:
随便找个地方写句
main()
然后 使用跳转到实现处 功能一步到位.

楼主:
这个办法好,但是刚才我一直认为可能给main改名字了,所以搜的不是很理直气壮,呵呵

其实后来搜main 用match whole word only 发现也没多少结果,前十个就有int main(void)。

人就是总想省事,结果反而事与愿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