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GPS Viewer为什么搜索不到模块?

楼主(2011-03-06):
在邮购部买了一个470C,通过COM1连在PC上,用GPS Viewer搜索不到模块。但用串口软件发送数据,模块能返回数据。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GPS Viewer搜索不到模块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串口发送数据能返回数据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我买的370也有这个问题,有时能搜有时搜不到,找不到原因。而且找到后按了下冷启动后,一个多小时后才收到数据,误差有一百米以上,绿灯一直闪据说还在定位,放那好几天了还在定位中。。。我已经是放在窗台上了,住顶楼,视野绝对开阔

网友:
补充下,用串口调试器也能收到数据

网友:
串口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如有正确的gps数据,看串口是否存在有卫星数据。
没有看你的模块是否因为信号不好,有有源天线接口的话建议接它,把它放到窗外无遮处。。

网友:
发现把GPS接上不管它,过个几个小时?具体时间不清楚,再打开GPSViewer能找到GPS模块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我也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把gps接上不管它,过个几个小时?具体时间不清楚,再打开gpsviewer能找到gps模块了。。。不知道为啥

应仔细阅读阿莫的“投资百万......”一文,你的疑问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