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WINAVR 我对一张图片320x240取模 结果编译器告诉我数组太大 谁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1-03-06):
大家好 WINAVR 我对一张图片320x240取模(avr驱动彩屏用)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吧 结果编译器告诉我数组太大 谁有什么办法吗?我已经把它定义在flash里   谁有经验分享下   谢谢啦

楼主:
const  prog_uchar pic[]={}

楼主:
有一个思路把数组分成4个小数组 然后用指针 然后在main里读取 图片数组要求顺序读取其中的元素  不过在flash里用指针我没用过 大家分享下经验 或者把尝试把代码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2013-03-16):
--string_literals_in_flash
__flash char str1[] = "abcdef";

网友:
换个编译器,我用vc6,vc2005处理过比这大得多的数组,从来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A:
320*240=75K
您这得M128以上的片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0*240=75K
您这得M128以上的片子了。

M128 超过64K的问题 估计楼主也是无法解决的
觉得还是通过串口发送个下位机 驱动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