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D电压不准

楼主(2011-03-06):
我做一个充电器,目前遇到AD采样电流不准的问题,如图

电流15A的采样经过一个3.6mR的电阻,经反相放大到电流AD检测口,Rj=16.2K  Vref=5V

Vad=(16.2+10/0.47+0.47)×(15A×0.0036欧)=1.5V  即1.5V 对应 15A

目前的问题是: 当接上电池启动后进入恒流充电状态,此时只有12A的电流,AD检测口的电压也为1.2V,调整RJ电阻 AD的电压始终为1.2V,不知为什么

楼主:
我目前的做法是通过电流检测AD的值和电压检测Ad的值来调整PWM的duty从而控制15A恒流,电流AD只是作为一个检测口,但是为什么电压会固定在1.2V呢?

楼主:
在AD口外加1.5V则可以显示15A

网友:
反相输出?ad能在拉电流下运行?
proteus里模拟正常,不过电压是-1.5

网友:
你的运放标的mcp6002?

网友:
差分放大或者同相放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