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09中这种形状的飞线的含义是什么?还有大家平时做PCB最小线宽

楼主(2011-03-06):
一直没太在意这种形状的飞线,画完板子之后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没查到具体是什么含义,想来问一下,形状如下图所示。

另外想知道大家平时做电路板最小的线宽 过孔都是多少,我做比较密的板子上 最小线宽10mil ,线距 7.5mil 过孔直径25mil 孔径15mil。不知道现在普通的PCB做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还是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

网友:
LZ是不是PCB没有布完线就运行DRC检测,没有布完线运行DRC检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告诉你这条线没有连上吧!!
而你后面说到的一般都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吧,不过更重要的是看看PCB生产厂家能不能达到这种工艺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连的就是普通的直线,中间出现类似于电容形状的都是连过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两个点连了,但是还有其他网络没有连接齐才出现这种情况的。默认是开启了在线DRC检查的。

网友:
过孔用过20mil外径10mil孔径的,最小线宽用过6mil的。
在广州杰赛加工的,没问题。
飞线上那种标志没见到过……

网友:
我在移除敷铜(gnd)之后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错误或者警告提示,DRC检查之后会出来,复位错误标志之后消失。只是没有理解他的具体含义。

网友:
我在2楼提到的和6楼所提到的应该是以下的错误了,不过和楼主所遇到的应该是不同的:

这个过孔是用来连接上下铺铜层的,当去掉铺铜层的时候运行DRC检测,就出现这条绿线,不知和楼主所遇到的是否一样的!!

网友:
不过我用的软件是 AD winter 09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并没有敷铜,出现电容形状的两点之间是已经布线的,没有布线的就是普通的飞线形状。看来不同的版本中提示含义不同啊。查了很多书用的都是老版本没有提到这种情况。

楼主:
在来一个图,这个上面能看的清楚一点。

网友(2011-04-08):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可能是板子上有线点,你没有删除。你把器件挪开就能看到了。,删除就好了

网友:
那个是没布完线的时候,运行DRC的结果,告诉你这个网络当然没有布线

网友:
那个应该是网络布线没有完成    仔细再检查下

网友:
连了怎么还有飞线的。。。

网友:
楼主把DRC结果贴过来看看

网友(2014-06-21):
这种情况,初次见

网友:
感觉是你没连线之前就进行了DRC检查,然后出现了图上的错误。然后你才进行了布线,但是动态规则不会取消错误的,除非你再进行一次DRC。
打样一般都是嘉立创,10*10以下的双面板50元,10片,运费22.
嘉立创最小可以做到6mil线宽和间距,12mil/24mil过孔

网友:
布线好了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啊,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