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版电源,有人出现了校准30V时,电压总也调不上去,最高16.49V的情况吗?

楼主(2011-03-06):
以前一直不能输出,最后发现是温度传感器焊反了,暂时让风扇一直转着吧.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校准时,调0.1V,0.1A,4A都正常,就是调30V时电压一直上不去,最高就16.49V
大家给出出主意,可能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变压器绕组问题,可能哪个绕组相位反了

楼主:
春风经验真是丰富,果然是8v两根线接反了,谢谢!

网友:
呵呵,我第一次调试也遇到过,绕组接反后,串联会抵消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第一次调试也遇到过,绕组接反后,串联会抵消电压

老铁,你是怎么区分同名端异名端的?我是用了LC meter,比较笨的方法

网友:
我用了很笨的办法:
先将一组线圈端接到指针万用表上,万用表调到DC2V档位,然后用一个1.5v的电池接到另一个绕组;

电池与变压器接通的瞬间,如果万用表的指针向正方向摆动,1.5v电池的正极接的变压器端子与万用表正极表笔上的是同名端。

网友:
还有个办法:

1、变压器220v交流测通电;
2、将任意两个绕组U1\U2串联,如果串联后两端测得的交流电压=U1+U2,则说明两个绕组是“首尾相连”的,连在一起的两条线是“异名端”

如果U1与U2串联后,测得的串联得到的交流电压约等于两个电压的差值,就说明相连的两端是“同名端”(两个绕组撞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1、变压器220v交流测通电;
2、将任意两个绕组u1\u2串联,如果串联后两端测得的交流电压=u1+u2,则说明两个绕组是“首尾相连”的,连在一起的两条线是“异名端”
如果u1与u2串联后,测得的串联得到的交流电压约等于两个电压的差值,就说明相连的两端是“同名端”(两个绕组撞车了)。

嗯,这样最简单,但是太危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办法:
1、变压器220v交流测通电;
2、将任意两个绕组u1\u2串联,如果串联后两端测得的交流电压=u1+u2,则说明两个绕组是“首尾相连”的,连在一起的两条线是“异名端”
如果u1与u2串联后,测得的串联得到的交流电压约等于两个电压的差值,就说明相连的两端是“同名端”(两个绕组撞车了)。
嗯,这样最简单,但是太危险了

应该,烧不坏吧?

网友:
没有回路,怎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