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下我做的STM32IAP程序需要的朋友参考参考.

楼主(2011-03-06):
单片机程序只是在官方的例程里面稍微改了一下,现在的程序改为单片机刚上电时检测到PB12引脚为高电平时程序直接跳转到应用程序区运行,PB12为低电平时进入IAP程序,实验例程中采用STM32F103VB。,单片机程序和上位机程序默认串口波特率为9600,最高测试到115200都可以正常下载。
文件清单:
1.STM32_IAP_DELPHIV1.0源码.rar。
2.Stm32IAP单片机应用程序(IAR5.4).rar 编译器为IAR5.4。
3.Stm_IAP_单片机引导程序(IAR5.4).rar 编译器为IAR5.4。
4.Stm32_IAP上位机程序.rar 本程序只有一个EXE文件不需要安装就可使用。
5.上位机程序采用DELPHI7开发环境,其中用到了AsyncPro_v407rc3串口控件和BusinessSkinForm皮肤控件,要打开编辑源码需要安装本控件。
6.例程是一个LED闪烁程序,LED控制引脚为PE2,程序更新成功的话LED会闪烁。

delphi皮肤控件程序中用到。 (原文件名:裁剪4.jpg)

功能强大的串口控件包。 (原文件名:裁剪5.jpg)

网友:
delphi的上位机,收藏

网友:
请问这个和ST的Flash Loader Demo有啥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太牛了。。。

网友(2011-05-17):
现在才发现这个好东西

网友:
绝对的好东东!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2011-06-20):
这个跟STM32的串口下载有啥不同?

网友:
我最近也要做IAP了

网友:
mark 先,看看怎么转化成MDK工程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A:
标记!

网友:
我在正点原子的实验板上试验成功了,谢谢楼主!!但我在用delphi7打开源文件的时候,运行时提示:pngimage.dcu不存在,请问如何解决?烦请楼主回复,谢谢!

网友:
IAP升级成功了,但是重启之后,就是无法正常执行了,始终在不停的重启,为什么???
if (((*(vu32*)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JumpAddress=*(vu32*)(ApplicationAddress+4);
            Jump_To_Application=(pFunction)JumpAddress ;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__set_MSP(*(vu32*)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执行完这段之后,就重启了,始终在这里重启,ApplicationAddress = 0x08010000

网友:
为什么不支持HEX文件啊,怎么转成BIN呢

楼主(2011-11-18):
回复 网友B:

里面用到两个控件要安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hex文件转bin文件,下载个小工具就可以了。一般编译器直接就可以生成bin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2000);这里要设置为0x2000的。不知你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2012-01-08):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IAP

网友(2012-03-02):
支持一把。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谢谢,正要做IAP,参考一下

网友(2012-04-06):
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
好资源,正需要IAP资料。

网友:
这也有一个 : STM32 IAP升级AES256加密 应用及源码
http://www.ourdev.cn/thread-5069186-1-1.html

网友(2012-06-13):
太感动了。好好学学。。。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现在附件没法下载。。。。。

网友:
楼主,太牛了。。膜拜中。。。

网友E:
你好,现在系统下载不了.
您能把上位机delphi编的程序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258400374@qq.com  谢谢.

楼主(2012-07-23):
引用 网友E:
你好,现在系统下载不了.
您能把上位机delphi编的程序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  谢谢. ...

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的回复,刚刚我测试了一下,可以下载的。

网友:
收集一下iap的帖子。

网友(2012-10-08):
不错啊,如果有VC++的就好了。

网友:
不错,果断记好

网友(2013-01-11):
楼主,请问 [Fatal Error] Unit1.pas(9): File not found: 'pngimage.dcu' 这是什么原因呢,没学习过dephli。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3-09-30):
不错。刚用到ST。mark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收藏,也许有用!!!

网友(2014-01-20):
正需要IAP资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