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程序的算式中将一个数乘1000再除1000,结果为什么出现很大差异呢?

楼主(2011-03-06):
unsigned long h
unsigned int D
h=D*23/10; (D为0到200)
h=D*23000/10000; 这样的话,就与上面的式子结果差很远。
我用的是MSP430c语言写的这个程序,因为有个数是23.146,所以想写成23146/1000,结果发现行不通。

网友:
整除的话,应该会不同,试试定义成浮点数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刚调试到错误地点了,是unsigned int D,影响到了计算结果,改为unsigned long D,就可以了,谁能给讲解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
还刚想回帖说“溢出了”,结果楼主自己发现,不错。

网友:
先/1000*23000呢?

网友:
D为int类型,iar将430的int处理为16位,也就是说unsigned int D最大只能到65535

如果你的D为200,D * 23000就已经溢出了,结果当然不对了

做程序要考虑数据溢出的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楼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