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联想X201严重设计缺陷!

楼主(2011-03-06):
THINKPAD这个牌子非让联想折腾倒闭不可。今天发现X201是靠直流插头是否插上来检测是否有外接电源的。这样当电池供电不足自己停机保护以后,只要插上适配器的直流插头,它就认为是有电了,照样可以打开电脑继续使用,直到啪的一声彻底断电,对硬盘造成致命的损伤!
当交流插座接触不好或者交流电停电你没有发觉时,悲剧就来了。

网友:
这么RZ啊

网友:
你确定吗?
我怎么没发现?

为了回复你 我专门把电源拔了看看
只要外接220 没电就能提示的啊!

网友:
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没有201的人暂不发表观点

网友:
叭瞎,你的坏了吧

网友:
没有啊
楼主搞错了吧???

交流一断电,电脑立即切换到电池供电

楼主:
把电池用光到机器自己停机,然后不插适配器的交流插头,只插直流插头再开机,机器就能打开了。而且插拔直流插头,面板上会有反应,显示什么忘了。今天把电池用完,再试一下。
我今天早上就是只插了直流插头而忘记了交流(以为一直在插座上),遇到的这种问题。

网友:
不可能的,PMIC不会这么RZ的

网友:
用X201的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网友:
X201 T410S T410i问题太多了,XP下无线网络经常出问题,而且有很严重的电源滋滋声,电源适配器也有,还有XP下的麦克风问题 烦透了

网友:
不可能,没见过这个情况哦,刚刚试了一下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哦

网友:
我试了下T400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没挂电池吧?
联想没那么RZ的。。。

网友:
x201 数次因为220v那边松掉而切换到电池状态,所以lz说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lz的本可以考虑拿去送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hinkpad这个牌子非让联想折腾倒闭不可。今天发现x201是靠直流插头是否插上来检测是否有外接电源的。这样当电池供电不足自己停机保护以后,只要插上适配器的直流插头,它就认为是有电了,照样可以打开电脑继续使用,直到啪的一声彻底断电,对硬盘造成致命的损伤!
当交流插座接触不好或者交流电停电你没有发觉时,悲剧就来了。

你不插_插头照样可以打开电脑继续使用,直到把电池用光。

网友:
不会的,有几次我遇到停电,电脑就会发出一声“滴” !

网友:
哦,前几天我也刚领了一台X201,就是屏可以旋转的那个,今天刚用电池装了系统,还没有试试电源,等空点试一下。
不过一般机器都是可以在系统自动关机后还可以再开机用一段时间的,直到电池包自己判断欠压关断输出电源时为止。很多机器都是可以这样,我经常都是在外面没有交流时候,电池用完了,而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就再打开用一会。刚才我把X201的适配器看了一下插头,好像说是里面有一个信号检测脚,有可能是刚断开交流,里面的电容还有电,导致电脑认为还有外接电源,具体还不得而知,明天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前几天我也刚领了一台x201,就是屏可以旋转的那个,今天刚用电池装了系统,还没有试试电源,等空点试一下。
不过一般机器都是可以在系统自动关机后还可以再开机用一段时间的,直到电池包自己判断欠压关断输出电源时为止。很多机器都是可以这样,我经常都是在外面没有交流时候,电池用完了,而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就再打开用一会。刚才我把x201的适配器看了一下插头,好像说是里面有一个信号检测脚,有可能是刚断开交流,里面的电容还有电,导致电脑认为还有外接电源,具体还不得而知,明天试试看
20V电源接头是有一个信号检测脚,是检测适配器的,有65W和90W两种,你的本应该是X201T,如果楼主的本有所述问题,可以去换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 的t410i没发现你说的问题,可能是驱动对xp支持不好吧
以前用dell原装的vista,换成xp问题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