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请教一个通信的的问题,CC1100 WOR模式的。

楼主(2011-03-06):
比如我设置Tevent0是60秒 ,Trstimeout是1秒, 发送端要如何发送数据,才能保证接收端能接收到数据,而不会错过。

网友:
cc1100据说停产了

网友(2011-06-22):
发送端要连续发送数据,比如要至少发送Tevent0的时间,而且要保证在Ttimeout时间内至少可以接收到两帧数据,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接收端能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