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XP LPC1768接大容量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目前在做一个工控项目,准备用CM3内核的芯片来做,由于需要以太网络和USB host功能,为方便起见,所以选了NXP的LPC1768。

    另外由于需要接一个比较大的存储芯片来保存数据(至少需要64M字节以上),一开始准备使用NAND Flash的,但由于LPC1768是
不开放系统总线的,用IO口来模拟的话比较慢。

    后来准备使用SD卡,但害怕不太可靠(是电机控制项目,震动会比较大,害怕时间长了接触不好出问题)。

    现在处于迷茫中,不知谁有比较好的方案,请指教。

网友:
stm32可以接nand flash  用f105系列或f107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
楼上  105 和  107 一个带 USB 主机一个带 以太网 貌似 不是一起都带吧  还有 貌似 105 和107 不开 总线吧  我记得以前看是这样的!!!

回复 1 楼  还是用SD卡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 TF卡 就是那种小卡  然后卡套是 手机里那种  接触应该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只有STM32F103VC(D,E)和STM32F103Zx开发了系统总线FSMC。
STM32F105和107是没有FSMC的,应该是通过GPIO口连接NANDFlash的吧。
不知有谁做过,用GPIO口模拟速度怎样?

网友:
SD卡现在一般用MLC结构的,用IO口扩展可以用SLC结构的NAND,
一般来说NAND都不算可靠,NOR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就是贵点。

可以借鉴RAID磁盘阵列的思路,用双片或者多片NAND组成阵列。

既然你都考虑过SD卡方式,考虑下用IO口模拟未尝不可,毕竟
这比SD卡快。而且LPC17XX系列的IO口速度也是很快的,速度的
瓶颈没准是FLASH芯片本身。

网友:
为什么不能模拟接受大容量存储呢。你只是存储数据而已,需要整那么快吗?
NOR型也太贵了吧,简直让人纠结,那还不如使用SD卡呢。

网友B:
我去年有个项目就是用LPC1768接32MB NAND FLASH的,不过I/O模拟每秒也能有3M字节的读取速度。但疼的是NAND必须有文件系统,否则它的随机坏块搞死人。我于是移植了UFFS和YAFFS,两者都是可靠的文件系统,但都需要大量的RAM来记录文件系统结构,而且用的空间越大占的越多,UFFS占用少一些(我只用了3MB的NAND空间就花了20KB左右)
如果楼主的项目不太担心像突然断电这样的问题或者对可靠性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建议使用Fat32文件系统,移植一个FatFS。至于介质的话,可以仍然使用SLC NAND FLASH,像K9F1208这样的芯片,但是只实现一个简单的扇区映射层(要带ECC)并移植FatFS以在上面使用FAT32。我记得圈圈似乎讲过这个主题,扇区映射层其实也是优盘固件的组成部分。为了能快速验证其它功能,也可以同时在PCB上留出一个TF卡的位置,先拿TF卡做实验,等扇区映射层实现后再改用NAND芯片。移植工作只限于硬件相关的几个函数。

最近NXP也出了带外扩的LPC178x系列,带外部总线,不知是否已经量产了。如果楼主需要可靠的文件系统,那就要用NAND外扩RAM,再移植YAFFS2或UFFS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翻译家好久不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现已得出结论了:就是用NAND Flash没有问题。

网友:
打杂的来了

网友(2011-11-22):
mark!!!LPC1788有样品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有个项目就是用LPC1768接32MB NAND FLASH的,不过I/O模拟每秒也能有3M字节的读取速度。但疼的是NAND ...

LPC1788FBD208的已经大批量的供货了,这个片子只是相对来脚多一点,如果 不需要LCD的可以使用LPC1785试试,都可以挂SDRAM与NAND FLASH。价格比LPC1768稍高一点点。

网友:
比如:AT45DB64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