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收到,试飞了一下,高度确实很稳。。。

楼主(2011-03-07):
但定位还会有点漂,也许是室内飞的缘故。。没有罗盘,机头方向会偏,要手工调整下。超声波定高度有个缺陷,如果买到一物体上面时,相对高度改变了,机机的高度会突然升高,偏离物体的的话又会突然下降的。。。用IPHONE遥控有点不习惯没什么手感,还是觉得有用遥控器实在点有手感。、

另外,我的原装电池只能飞9分钟来钟,不超过十分钟,是不是有问题??充放了几次都是一样,用的是原配的充电器。。。
充满电未起飞显示100%,一起飞马上跌到只有66%,觉得电池有问题。。。如果确认电池有问题的话还想跟供应换呢

网友:
跟你做的2.0四轴比比,各方面给个测评呢?

楼主:
与MK的四轴相比,觉得AR重量很轻只有不到500克,飞行时间我只是能飞9分多钟(3S,1000mah电池),大多TX讲能飞12分钟,估计是我的电池差,但相对来讲效率和MK也差不多,我的MK重量差不多1000克用3S,2200mah电池也差不多飞十分钟,所以讲是不分上下,定位方面由于机理不同,AR要稳定很多,定高方面,机理不同也是AR稳定,但有缺陷上面已提过,不过AR的稳定是有条件的,如果光线不足和超过6m就不行了,所以这方面没法与MK比,飞行平稳方面,个人认为MK也一样可以飞得很很平稳,机头方向方面,一块最池下来MK由于罗盘,可以几乎不变,AR没有罗盘,机头会有偏移,所以这方面MK胜出。载重方面不用讲当然是MK胜出啦。当然啦,大家定位不同(一个是玩具,一个专业的)没必要拿来相比的,不过从玩的方面来讲,二个东东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比如在低空时用AR的方案,等高飞了再换成MK方案就完美了,不过估计从商业角度上看不会有厂家这样做,不实际,从玩家角度来看绝对可以这样玩的。。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其实我也懒得去换,省得同供应商花磨嘴皮,等团购算了

网友(2011-08-18):
楼主竟然用IPHONE操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