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马老师打听点事,关于M051的

楼主(2011-03-07):
M051系列现在有专用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么,我原来一直用51,采用的是 仿真器+编程器的方式,因为可以用在线断点调试。不知道M051有没有相应的开发方式。

网友:
有的,新唐M0开发板,一边是一个小的核心板,一边是一个仿真烧录板,可以掰开来用,这种板100来块钱。

楼主:
刚发现 希尔特的5000系列编程器可以写M051,1万多银子啊。100多实在是超值啊。

网友:
写程序用串口就行

网友:
我喜欢串口!!!

网友:
un-link-me,支持USB口的下载和在线调试。不贵,也可以自己制作。我已经做了几个,都是一次成功的,现在就是使用自己做的,比那个150元搬开的方便。

楼主:
恩,恩,现在的问题是新计算机基本都没有串口直接引出来,接线的线序也是不大敢保,所以我从来不做串口上位机通讯的东西。USB还是不错的。un-link-me是什么东东啊,一直用编程器和仿真器开发51 没仔细看过J-link类的东西

网友:
目前新唐Cortex-M0系列,出厂时ISP引导程序没用放进去,暂时还不能直接走串口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