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CC1100的朋友?为什么串口模块有30字节的限制

楼主(2011-03-07):
各位朋友,因上次我的翼龙飞丢,损失500大洋,故想做个无线回报GPS位置的东东。
各位方案思考之后,觉得GPS模块+串口无线模块方式最可行,10dbm的功率,采用433M的频率,可以传回200-300米远,这样就可以很容易找到飞丢的飞机,玩四轴的朋友也可以考虑。
在淘宝上买了一对无线串口模块(不用MCU+SPI控制,要的是方便的小体积。自己再做板用SPI读的话,体积功耗都是问题)

昨天无意发现卖家的页面上写着每次只能发30字节,然后需要等待。这是怎么回事?CC1100的文档里没写这个问题啊?难道是卖家的接口MCU的程序问题?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66246570538510

网友:
1100 应该有 64字节 fifo

网友:
64字节的FIFO被卖家自己开发的协议占用了34字节,所以每次只有30字节了。

网友:
模块程序没做好
如果空中波特率大于串口波特率时,应该可以传无限长的包。

楼主:
另一家卖CC1101的页面上看到,只要空中速率大于串口速率,可以无限制的传送,当时没有在意,看来是他的接口程序有问题。

我看他的空中速率高达100K,而我要的串口速率才4.8K,没想到连这个速率都达不到,传30字节必须等待至少6MS,我问他是不是接口程序有问题,他说程序不是他写的,他不知道。。。。

悲剧了。

网友:
空中速率高达100K,距离很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中速率高达100k,距离很近的。

但无论如何应该高过4.8K吧??!!
现在的问题是连4.8K波特率都要分包发送。
看来我得重新买个。

网友:
弄个小的FM发射电路,GPS坐标直接用音频FSK方式调制,1200bps的调制速率,间断发射,距离比433的远多了。

接收端解调后就能获得数据,如果不做解调,直接当作无线电信标机来用,通过测向的方法就能找到位置。

再变态一点,用莫尔斯码报出坐标,连FSK调制都不要了,直接三极管变容FM调制发射,那个收音机就能听GPS位置。

网友:
还有大胡子,GPS坐标可以不要全部信息,只要分秒就可以了,度数不用传输,你的飞机要是能飞越1度的距离,那就牛A和牛C之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大胡子,gps坐标可以不要全部信息,只要分秒就可以了,度数不用传输,你的飞机要是能飞越1度的距离,那就牛a和牛c之间了

谢谢苹果猫,我要是的简单重量轻,只要把无线透传模块挂在GPS模块上,再加个很小的电池(200mAh的锂聚),这样重量可以很轻。如果加个飞线的板子再加MCU,重量会增加。
没办法的时候可能会用飞线上个TQFP的芯片解析GPS数据。

现在想就用GPS加串口透传。

网友:
无线电测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弄个小的fm发射电路,gps坐标直接用音频fsk方式调制,1200bps的调制速率,间断发射,距离比433的远多了。
接收端解调后就能获得数据,如果不做解调,直接当作无线电信标机来用,通过测向的方法就能找到位置。
再变态一点,用莫尔斯码报出坐标,连fsk调制都不要了,直接三极管变容fm调制发射,那个收音机就能听gps位置。

这个方法相当给力啊  顶

PS:以后上街注意手拿收音机听滴滴答答声音的人  搞不好就是大胡子叔叔

网友: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上位机(电脑)配套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99851548
下位机(MCU) 配套无线模块: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一家卖cc1101的页面上看到,只要空中速率大于串口速率,可以无限制的传送,当时没有在意,看来是他的接口程序有问题。
我看他的空中速率高达100k,而我要的串口速率才4.8k,没想到连这个速率都达不到,传30字节必须等待至少6ms,我问他是不是接口程序有问题,他说程序不是他写的,他不知道。。。。
悲剧了。

接收端这边
可不可以在接受模块后面加一个单片机把$GPRMC(完整的好像是有76字节)这条语句的数据线缓存到RAM里面。在等到满76字节在输出给后面处理。

网友:
想发多少个就发多少个.

是可以中断支撑的.说只能发送30个bytes,那都是用的查询发送的方式.

我用CC1101做了至少3款成熟的产品了.目前在研究CC430.

只不过是它的硬件BUFFER 只有64个bytes.

就像串口,就一个bytes.那你是怎么实现一直发送与接收的.道理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听听你对CC430的看法,特别是在低功耗方面的,我们有个有源RFID项目,可能要切换到CC430上去,原来是用AVR+CC1101实现的。

网友:
CC2430不是停产了么?
现在不是CC2530了么?

网友:
【16楼】 Appcat 苹果猫

黄兄,我用CC430纯粹为了缩小产品体积,要做成手表大小,不得不争啊.

以前用AVR,STM8L做的效果都很好.CC430,只是在接口方面做了一些文章.无线部分低功耗的进入也是直接受控于430的寄存器,其实就是去掉了原来CC1101里面针对SPI接口部分的一些硬件处理.都集成到了430的Core上.

有时间到家里坐坐.就在智学苑.离10街的话,10分钟应该可以到屋里了.

网友:
看来有必要交流一下啦,智学苑离我很近啦,基本我每天骑车都会路过的。

CC430实际上是MSP430+CC1101,TI的也是怎么推荐的,送了我一套CC430的开发套件,只是因为这里没有对MSP430很熟悉的人,所以就看了看他的DEMO,没有深入开发。今年如果这个产品要投产,客户可能会要求改到CC430上来,毕竟体积小,MSP430在低功耗方面应该能更胜一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发多少个就发多少个.
是可以中断支撑的.说只能发送30个bytes,那都是用的查询发送的方式.
我用cc1101做了至少3款成熟的产品了.目前在研究cc430.
只不过是它的硬件buffer 只有64个bytes.
就像串口,就一个bytes.那你是怎么实现一直发送与接收的.道理一样.

关键是现在要我发30个字节数据至少等6ms。好像是先把30个字节填到FIFO中,CC1100没有往外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

(8)大容量数据缓冲,FIFO最大支持一次收发高达256字节
是不是一次送给他256字节的数据还是要等待??不能做到无限发送?为什么?

网友:
【20楼】 fsclub 绿林好汉
您购买的模块是用查询方式发送的.

【21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可以做到无限发送,参见 CC1101 DS 15.2 Packet Format

楼主:
回复 网友D:
【20楼】 fsclub 绿林好汉
您购买的模块是用查询方式发送的.
【21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可以做到无限发送,参见 cc1101 ds 15.2 packet format

这个和发送方式有关吗?
不是应该送入FIFO一个字节,CC1100就应该自动把这个字节发出去?
这样只要出的速度大于入的速度,就不应该丢包啊。为什么要等待6mS?

网友:
【12楼】rfinchina2011

陈工的广告支撑太到位了.

各个BBS比比皆是.

网友:
【23楼】 fsclub 绿林好汉

这个和发送方式有关吗? -- 无关.

但是"昨天无意发现卖家的页面上写着每次只能发30字节,然后需要等待。"--这肯定是查询方式了.

不是应该送入FIFO一个字节,CC1100就应该自动把这个字节发出去?-- 不是,你最多可以放N个字节一次发出去.
但是你在第一包发送的时候,需要设置发送字节数为N.然后第一部分,最多发送 FIFOLen 个数据 即64bytes.然后CC1101发送的不是结束帧&CRC,而依然是Preamble bits.这样确保 N bytes是一个数据帧.

另外433M 100kbps  发送
1 byte  所需时间 1.2ms;
40bytes 所需时间 4.3ms;
这是因为中间存在 n bits "Preamble bits"这个东西有多少个,不确定.我没有从任何一个资料里确定它的位数.

楼主:
FIFO不是自动发送而是要等凑够了数再发送?
有没有办法在接口SPI程序里让CC1100高速对外发送,而比MCU的UART接收待发数据快很多,在MCU里建BUFFER,这样应该就可以实现无限发送了吧?

写UART到SPI程序的人难道想不到这个?

网友:
【26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呵呵.就您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11-05-17):
搞就要搞大的,上3G,做个老美的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