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 中 .c .h 文件的包含问题(请教高手 附图)

楼主(2011-03-07):
找了一个ccs工程,看了看它的工程结构,里面包含了一堆头文件。有两个问题

1、这些头文件是如何包含进去的?它们也不在同一个路径下,怎么设置呢

2、与其相关的.c文件是如何 包含进去的? 好像没有路径设置。比如 evmdm642_aic23.c 工程中根本看不到

ccs 2.2 工程结构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gif)

楼主:
下面贴几张ccs2.2 的相关设置图

工程中包含的库文件 (原文件名:bsl lib.gif)

.lib  文件包含了相关的csl 设置吗?

include文件 (原文件名:sdf.gif)

而include文件中 只包含了下面几个文件

包含文件夹 (原文件名:include.gif)

楼主:
或者哪位大侠有相关的说明文档,推荐一个 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版 貌似有点冷清,自己顶顶  各位不好意思啊

网友:
.h文件的路径可以参考那个 -i"<头文件路径>" 指令自己加,.c就是通过一个 add files加的吧,大概记得是这样。

网友:
这边的大多都搞STM或AVR去了吧,空了俺也研究研究,现在把DSP这块热度顶上去先哈哈

网友:
头文件包含设置应该是在  Project->Build Option ->Preprocessor 中的Include search path 中填格式以你建立的工程文件目录为准
如果你在D:下建立了个TEST的工程文件夹并建立一个专门放.h的文件夹headr且将.h放在里边那么 Include search path 中就应该填../header;然后在.c里边将你要用的.h文件名 include 下,CCS就自动将.H加进工程中了。你自己试试就明白了 HOH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