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 与运算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最近在弄一个继电保护装置的程序, 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某段程序的判断条件只是对单变量判断的话,比如if (x>xxx) 那么反应时间就是30多ms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判断  比如多变量取最大值并且多比较条件的话 比如if (max(a,b,c)>xxx && min(a,b,c)<xxx)时, 反应时间就有40多甚至50ms,
是不是这种简单的直接比较,语句复杂的话会加长运算所需时间。

当然,这个时间的长短不一定只是由于以前的原因引起。

再次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2011-05-27):
用c编写的吧?跳转一般都会打断流水,肯定会引起延迟,用嵌入式汇编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