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GPRS上用的天线和馈线能用在2.4G模块上吗?

楼主(2011-03-07):
如题

网友:
馈线没问题,天线其实也没问题,只要你的2.4G不是大功率就行。

如果需要仔细的调整天线效率,传输距离,那么天线,PCB走线,传输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频谱,网分都不能少),说句实话现在市面上所谓的2.4G天线,效果真未必就比GSM的天线好。

楼主:
Zigbee ,功率很小的,发射时最高8dbm

网友:
不如直接用3.3CM的导线

楼主:
。。。传输距离比较远,还要上车动态测试呢。。。
丢帧不要紧,只要不是100%丢掉就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