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不通为什么直升机模型可以倒飞!!

楼主(2011-03-07):
升力那里来?难道难道螺旋桨反转了?

网友:
螺距控制啊

网友:
是否可以理解成正桨变成反桨?

楼主:
还是不懂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希望有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理解成正桨变成反桨?

对了,就是改变桨距

网友:
比较简单,看图,控制螺距即可

正浆变反浆,(~ o ~)~zZ

网友:
控制桨距,正桨变反桨。

网友:
发一个浆的旋转截面示意图,浆的转向不变,改变浆迎风面的角度即可

貌似画错了~~额!!

网友:
不用改桨距,直接锥体后倾即可。

网友:
你说的倒飞是说倒退飞行还是桨在机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LZ说的是螺旋桨在下飞行

网友:
【8楼】示意图没有画错 桨距对的 只是要翻转180度 螺旋桨在机身下 肚子朝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我是指反过来飞,不是指后退

网友:
螺距控制!

买个450 耍耍就明白了

网友:
固定翼模型都有倒飞的

http://www.fotosay.com/picture/699101.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f1FArl6n0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0OTI5Mjg=.html

网友:
我当年也想不通``但是只要你理解螺距就想得通了
螺距 就是浆旋转一周画出的螺纹前进的距离,但是现在一般用角度表示,就是浆平面的倾斜角度,也称攻角.
可变螺距系统就像上面的图片那样,通过拉动浆根保持浆面的倾斜角度在一个固定的程度上.

倾斜的越厉害,就相当于1045桨和1060桨的差别,工作效率就更高但是负载越大.

攻角为0的时候桨是完全平的,旋转起来不产生升力.当这个攻角变成负的,也就是反方向推桨根,桨平面超过水平面的时候,正桨就成了反桨了.
在飞行途中即时改变攻角,不需要改变旋转方向就可以把升力方向翻转成下降方向,如果脚架朝天,这个下降的力就能使飞机倒过来飞了.

网友(2013-03-05):
弄个250或者450直升机就明白了,马达转动方向没变,变动的是两个桨叶之间的夹角,由正夹角变成负夹角就能倒飞了

网友:
我就是装台450就弄明白了,自己动手印象很深刻:-),桨距反了,推力自然就相反

网友:
要是这么说客机必须往后倒着飞才能降落喽。。。。

网友D:
我是不理解喷气式科技降落时引擎反推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能反正喷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理解喷气式科技降落时引擎反推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能反正喷气?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7429.htm

反推力装置(又称反推器)是现代客机必备的设备。顾名思义,它是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相反推力的设备,其作用与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作用正好相反。发动机工作时,大量的气体(高温燃气或空气)以高速度向后喷出,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一致的推力,推动飞机克服空气给他的阻力而向前飞行。反推力装置则是将喷出的发动机气体折向发动机前方,使气体向发动机前方喷出,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相反的力,即反推力。在飞机上很难做到,将排出发动机的气流折转180度与飞机运动方向完全一致,一般采用折流板挡住排气流,使气流斜着向前喷出,如图所示。一般折流板与飞机轴线呈45度的夹角。因此,当打开反推力装置时,其产生的反推力仅相当于发动机正推力的40%左右。

网友(2015-08-06):
就是正变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