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个给FPAG用的1.2V的LDO,SOT23-5封装

楼主(2011-03-07):
找了 MIC5205-3v3 SOT23-5,  MIC5205-2v5 , MIC5205没有1v2,SOT23-5的, 哪位帮忙给个对应的型号,最好是中发里面能买到的。多谢了!

网友:
sipex的好多型号都是仿制micrel的,比较便宜,也好买。

网友:
进DIODES的网站找吧

网友:
我直接用LM317 1.25

网友:
SPX3819-1.2,最大电流输出500MA,纹波1%

网友:
如果要1.2V 固定输出, 150mA, SOT23-5封装,推荐三款:

NS  LP2983AIM5-1.2 (input 2 to 16V)
NS  LP3990MF-1.2 (input 2 to 6V)
EXAR SPX5205M5-L-1-2 (input 2 to 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