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上电从flash启动时,cup怎样能访问FLASH呢???

楼主(2011-03-07):
请问,arm上电从flash启动时,这时BANKCON等设置时序的寄存器都没有配置,那cpu怎么都能正确访问或拷拷其内容呢?!芯片不是都要按时序才能访问吗?这一点不理解,请侠客们指点一二!!

网友:
会复制到BOOTSRAM

启动,然后复制FLASH到SDRAM

至少2440是这么玩的

楼主:
那复制也是要访问啊!那访问就是要按时序才能进行啊!主要不明白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复制也是要访问啊!那访问就是要按时序才能进行啊!主要不明白这里

看启动程序init.s里有的嘛!

网友:
start.S里面的 cpu_init_crit
完成时钟DRAM控制器等的初始化。

网友:
应该在启动函数中要做处理吧,期待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当从norflash启动时,地址总线上给个地址数据总线上出个数据,那么这样数据宽度由外部引脚决定

外部引脚对启动相关的设定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当从nand中启动时,因为nand的时序比较固定,所以只要将里面前4k代码拷贝到内部ram中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