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 fuluke 187表,电阻档短接后乱跳

楼主(2011-03-07):
网购了块二手的福禄克187表,收到表后测试,电阻档短接后,在0.09到0.12之间跳跃,测电阻时,也是最后两位不稳定,停不下来,请问这个情况正常么?手上有15B,112做了对比,似乎没这个问题,请懂行的大哥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187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189也是这样的.

网友:
表笔的电阻都差不多这样了,我用的keithley 2000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哪里买的,还有吗?多少钱入手的,我也想入手一块二手表。

网友:
我的187也是,楼主你可以试一下在直流mV档短接表笔,看能不能归零(要多观察一会儿),估计末位数字也会漂移。

网友:
我的也是187两表笔短路一直显示0.22欧.一点不跳

网友:
表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