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中NorFlash启动时序问题

楼主(2011-03-07):
S3C2440如使用NorFlash启动,是直接通过总线访问外部NorFlash,但是在程序加载前,BANK0的BANKCON0没有设置,也就是默认的0X0700,在这种模式下为何还是能正确访问NorFlash,后面不是要对该寄存器重新设定吗?

网友:
启动程序中 init.s肯定有设置! 后面指应用程序 初始化arm的时候 清空了所有启动程序中的设置当然应该要对该寄存器重新设定了

网友(2012-04-15):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我现在也纠结这个呢。复位时BANKCON0都还没配置啊。BANKCON0复位值和NOR要求的也不匹配。

网友:
№R启动不就是把核心板的跳线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