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内存不够 需扩展SRAM问题

楼主(2011-03-07):
现做一采集程序,数据较多,发现单片机内存不够,需扩展
之前使用到的片子内存都很大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现在想问下有经验的大侠
有没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把数存在flash里应该就可以吧,不一定扩展

网友:
换一款SRAM容量大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
单片机自身的内存已经不够了,所以我想扩展下
用的是DS1230WP-100IND
现在不知道如何将数据写入外面扩展的内存里,如何读写
在软件方面要进行相关设置吗?
如:unsigned char test[100] @2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现在其他模块都调的差不多了,所以想扩展下
换片子有得折腾了

网友(2014-11-18):
AVR动态分配内存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