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迷你线切割(玩具级...用料依旧恶劣)

楼主(2011-03-07):
这次不发太多过程 以完成一个部件就上组装后的样子~~~~ 火花机哪贴子已经成了老机杀手 ~~~ 没个几分钟图出不全~~~ 哈哈

上边这些是电脑上设计的样子 与实物有些出入但  大体上就是哪样 (机械方面上的主要元件星期天扫荡了一回解放南地区,因当不会有重大差漏了)
(实物也是进行到这个样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围观。

跟着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围观。
跟着围观

跟着跟着围观

网友:
EDM (原文件名:simpleEDM.JPG)

最简单的edm 只用一个电磁铁. 当通电后, 带电的针向上拉,
产生火花. 作用像电铃产生火花一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UN4_-xp1Wc&feature=related

网友:
继续看不明白中……

网友:
solidworks。做结构不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楼主的木丝打算用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木丝打算用什么样子的啊?
估计是用挂衣服的铁丝代替 :)

0.2mm漆包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571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rcsh&bbs_id=9999

导线轮折腾得我好狼狈阿 ,终于还是拼出来了

还有收放线的轮毂~~~还没比较满意的~~~~~   先睡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lidworks。做结构不是这样子做的

还没去学怎么样多个的装配

网友:
来学习,看看自己能不能仿一个出来!
备注:修改错别字

网友:
一定要记好

网友:
0.2mm漆包线。。。
很好!很强大!
去买条钢琴线,实在不行吉他弦也可以吧?
就差不用缝衣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0.2mm漆包线。。。
很好!很强大!
去买条钢琴线,实在不行吉他弦也可以吧?
就差不用缝衣线了。。。

还得去了包皮才能用了   太粗的线~~~~~ 相对精度~~也大

铜作为这类加工电极还是有不错的性能的,成本上也低.

  一个模具厂的老板是这样说的: 我投资这个东西 买回来(铜电极)10块钱  用完了还能回收 7~3块钱

楼主:
近来忙碌

楼主:
昨晚边看球边~~~整出来的进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强大  很邪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近来忙碌
哈哈,如果做成功,邀请你帮我们主持一个线切割的开源活动。

....... 我哪模拟电路的水平~~~~~~在这只是下游中的下游

楼主:
引用图片【22楼】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使用电阻器传递张紧力量和位置控制的设计由于,安装、元件、设计都不理想,阻力比较大放弃了,又搞出了一个有精度的~~~但我又偷懒了~~~只用2个位置信号作张紧力控制,

没找到合用的弹簧~~~~  吊几个重物把.

折过硬盘的就知~~~~这个“音圈驱动臂的轴承精度是多么的友爱~~~用在这浪费了,但放但不用也是一种浪费哈哈哈”

昨晚还测试了步进电机~~~扭力虽然不是很理想但也是勉强能用(搞完这个折下来作小车玩~~~嘻嘻)~~~~  看来“丝线”放电时晃动还是有些了

网友:
顶楼主,期待上电运转

网友:
NB,不明真相地围观

网友:
音圈电机被浪费掉了,精度很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音圈电机被浪费掉了,精度很高的啊~

手上还有几个 15000转的 呵呵

网友:
楼上的,能搞个音圈电机玩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上的,能搞个音圈电机玩玩吗?

~~~等于~~~整个个坏硬盘都寄给你~~~~ 呵呵

要不也没精度玩  广州的自己提走。。。。。。。

网友:
要不也没精度玩??我在深圳

楼主:
回复 网友H:
要不也没精度玩??我在深圳

PM 地址  给 我 jrcsh&qq.com  寄顺丰还是~~~~  邮费当然是到付哈哈

明天12点前确定~~~  手上因当有 SISC的盘体

网友:
恐怕你有心理准备面对失败了.

我在一家机加工店客串操作快走丝线切割机.

对线切割有一点点认知的.

铜线还好,漆包线就不好说了.

你需要思考并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是用什么方法均匀去漆.如果去漆不均匀,工件与电极是在微小的间隙里面是绝对绝缘的.绝缘的话谈何放电?

第2点,按我的理解是,工件与电极之间的间隙是有一定要求才能形成放电.试想下,1CM的间隙能放电吗?完全接触能放电吗?商用的钼丝导轮的圆角处,印象中要做到很精细,跟钼丝的直径相当0.18mm,或者更小,因为钼丝还会磨损.
所以.你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导轮内圆角需要做得这么精细?答案就在于让钼丝在竖直面固定,不会左右摇摆,因为一旦钼丝左右摇摆,就会接角到工件.造成短路.短路是不能放电的哦..回到你的导轮上面来...第2个问题就是,你如何保证你的
铜丝在运丝时,始终保持一定的竖直?不会左右或者前后摆动得太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恐怕你有心理准备面对失败了.
我在一家机加工店客串操作快走丝线切割机.
对线切割有一点点认知的.
铜线还好,漆包线就不好说了.
你需要思考并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是用什么方法均匀去漆.如果去漆不均匀,工件与电极是在微小的间隙里面是绝对绝缘的.绝缘的话谈何放电?

// 不能  开始之前架个刀片上去 来回走几次线 就算完成去漆了

第2点,按我的理解是,工件与电极之间的间隙是有一定要求才能形成放电.试想下,1cm的间隙能放电吗?完全接触能放电吗?
// 这个问题~~~貌似你也不是很了解 ..... 不管这个先  (1cm 也能放到电的就是电压高得多专业名词“击穿电压”.呵呵)
//其实这个问题的延伸就是 加工精度了

商用的钼丝导轮的圆角处,印象中要做到很精细,跟钼丝的直径相当0.18mm,或者更小,因为钼丝还会磨损.
所以.你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导轮内圆角需要做得这么精细?答案就在于让钼丝在竖直面固定,不会左右摇摆,因为一旦钼丝左右摇摆,就会接角到工件.造成短路.短路是不能放电的哦..回到你的导轮上面来...第2个问题就是,你如何保证你的
铜丝在运丝时,始终保持一定的竖直?不会左右或者前后摆动得太厉害?

//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你把我在制作的“原形机”当商业品了

  这台玩具现在主要就是在试验 方法 可行不  呵很多东西都是抽抽拼拼 只要能验证 方法可行 就行了 精度什么的~~~不是现阶段的重点

还有一个地方~~~放电时也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这个力也会让线震荡...............

网友:
帖子沉得好快!找了好几次没找着,总算又给顶上来啦,继续围观!

楼主:
昨晚完成了 初运行试机。
    内容:
         卷线, 走线

控制器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2;       //进入设置菜单
sbit  key2 = P3^3;       //确定设置
sbit  key3 = P3^4;
sbit  key4 = P3^5;
sbit  key5 = P3^6;       // a1 ++
sbit  key6 = P3^7;       // a  ++

sbit  key8 = P3^0;       // a1 ++
sbit  key9 = P3^1;

uchar code table[]={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ff};

uchar code zj1[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P10~3. P20-3
uchar code fj1[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P10~3. P20-3
uchar code zj2[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P14~7.
uchar code fj2[8]={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P14~7.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
uchar code zj1[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P10~3. P20-3
uchar code fj1[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P10~3. P20-3
uchar code zj2[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P14~7.
uchar code fj2[8]={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P14~7.

*/
void delay(uint z);
//uchar ;
uint rate,i,aaa,bbb,ccc,ccc2 ;
/********************************************************/
/*
/* 延时
/* 11.0592MHz时钟,
/*
/********************************************************/
void delay(uint z)
{

   do{

_nop_();_nop_();_nop_();

     }while(--z);

          /*
             uchar k,t;
   k = 2;
   t = 0x04;

   do{
       do{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for(aaa=0;aaa<50;aaa++);
_nop_();_nop_();_nop_();
}while(--t);

     }while(--k);

          */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j1;        //取数据
          delay(30);
       // delay();
       //调节转速
        }
}

void  motor_zj1()
{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zj1;        //取数据
          delay(30);
       // delay();
       //调节转速
        }
}

void  motor_ffw2()
{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j2;        //取数据
         delay(30);
       // delay();
       //调节转速
        }
}

void  motor_zj12()
{
  // u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zj2;        //取数据
          delay(30);
       // delay();
       //调节转速
        }
}
/********************************************************
*
*  主程序
*
*********************************************************/

main()
{

bbb=1300;
ccc=1300;
ccc2=300;
//P2=0xff;//调试用
while(1)
{

if(key1==0)
{
aaa=1;
}

if(key2==0)
{
aaa=2;
}
if(key3==0)
{
aaa=3;
}
if(key4==0)
{
aaa=4;
}

if(aaa==1)
{

for (i=0; i<8; i++)
{
  P1 = fj1;        //取数据
  delay(ccc);
        P1 = zj2;        //取数据
   delay(bbb);
  if(key8==0)
  {
  bbb=bbb+30;
  }
  if(key9==0)
  {
  bbb=bbb-30;
  }
  if(key3==0)
{
ccc++;
}
if(key4==0)
{
ccc--;
}
}
}

if(aaa==2)
{

for (i=0; i<8; i++)
{
  P1 = zj1;        //取数据
  delay(ccc2);
        P1 = fj2;        //取数据
   delay(bbb);
  if(key8==0)
  {
  bbb=bbb+30;
  }
  if(key9==0)
  {
  bbb=bbb-30;
  }
  if(key3==0)
{
ccc2++;
}
if(key4==0)
{
ccc2--;
}

}

}
if(aaa==3)
{
//motor_ffw();
}
if(aaa==4)
{
//motor_ffw2();
}
/*

*/

    }//w1
}//ma

楼主:
线切割的走行速度 有多快   给个参考范围 比如 割铁  米/分钟

网友:
楼上的你好,我的地址是深圳坂田扬美旺塘15巷19号,张工收就好了,谢谢呀,我是做LED生产设备的,有机会多交流交流。(因前两天差了,所以现在才看到)

网友:
学习一下,想弄个切铁板的

楼主:
http://boke.qq.com/play.html?v=7MlxuKAsPrY

终于通过了.........  测试录象

楼主:
从试试车来看~~~~~ 有要准备换成减速步进电机的计划了....................折腾 (电机的扭力拉哪个线的力不大,线已经没弟一次试车时 快走线哪么利害了 但是线还是有些小摆动一下,看来还要上更大的张紧力)

今晚一个晚上就在折腾哪个导向轮......................没有满意的结果

电机控制基本通过了 ,  转入写功能块/菜单的进度,(还想到了一个控制稳定的IA程序.补充PID没设置 好的震荡线过大问题。。这个代码可能比这机器在这更吸引人)

网友:
期待成功,俺也学学。

网友: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请问你试车的时候,有没有对物体进行试切割?

对于线的松紧问题,我建议你用离合器的工作原理,通过线的松紧来控制送线轮的阻力来实现线的松紧。

楼主(2011-04-06):
回复 网友J: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请问你试车的时候,有没有对物体进行试切割?
对于线的松紧问题,我建议你用离合器的工作原理,通过线的松紧来控制送线轮的阻力来实现线的松紧。

只是进行 走丝的试车  放电部份还没上

  试车的结果就是~~~ 步时电机~~~换........计划换成带减速箱的(空调摆扇步进电机)
                    张紧力还要加强 (这个视工作量和心情可能只作小改进也可能从新搞过)

我建议你用离合器的工作原理,通过线的松紧来控制送线轮的阻力来实现线的松紧。
  在增加机构上去~~~~~~我怕怕~~多数机构都是手工DIY的阿不是用钱烧出来的

张紧力控制上,我目前的设计是取决于张紧器的张力,和卷线的力矩,
上边已经有提到,只要在张紧器上得到,最大最小行程位置的开关信号,在根据这个信号调整2个电机的转速(每步延时)就能增加或减少张紧力。

网友:
做的非常棒,我建议你更改一下方向,不要搞快走丝,要diy就搞慢走丝,因为快走丝问题多,他的丝速快,引发的振动难以消除,采用铜线很好,第一台慢走丝也是用的漆包线,当然脱掉漆就行了,慢走丝只要解决丝的张力问题,电源就用lc的简易震荡方式,因为第一台也是这个方式,没有什么晶体管,就用自来水,很干净,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希望能看到结果,我也在广州,有机会可以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K:
做的非常棒,我建议你更改一下方向,不要搞快走丝,要diy就搞慢走丝,因为快走丝问题多,他的丝速快,引发的振动难以消除,采用铜线很好,第一台慢走丝也是用的漆包线,当然脱掉漆就行了,慢走丝只要解决丝的张力问题,电源就用lc的简易震荡方式,因为第一台也是这个方式,没有什么晶体管,就用自来水,很干净,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希望能看到结果,我也在广州,有机会可以探讨。

好阿好阿

-----------

今天回到广州~~~~就去找了些零件用来DIY 这个卷线轮(原来的设计电机工作久了散热不及时过热的话 可爱的轮子会脱落)
  先是买了 洗衣机的皮带轮.....5块钱......哈哈 买了 2个

后在又在一家处理过期零件哪找到了不错的塑料齿轮~~~0.5 块钱一个  买了6个 (上边的投资~~~只能当备品了 ...又浪费了10块钱)

  晚些我在发一个贴  大家一起玩玩  怎么样利用这个塑料齿轮组合成卷线轮

网友:
给你看看台湾的作品,愿能给你帮助,我也只有这一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K:

给你看看台湾的作品,愿能给你帮助,我也只有这一张图。

引用图片

对~~~~ 去小日本哪挖挖有什么控制技术可以利用一下 哈哈

网友:
发现的有点晚了,还好能赶得上直播。围观ing

楼主:
更新一下控制程序把

电路  就用到2个 ULN2003  其它的现在还是直接IO驱动(电源部分还没接入,电源部分会有339电压比较器)

这次用C语言中的 "|" 运算来解决 一组 IO 同时驱动2个 步进电机同时工作时对另一个电机的影响(表现为另一个电机丢步,丧失准确的驱动力)

//--------- 两相 5/6 线 步进电机同极性  2拍半/8拍  驱动----------------------------
// uchar code zj2[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P14~7.
(但愿我没打反了~~~哈哈)

void  motor_ffw2()
{
  // uchar i;

      for (i=0; i<8; i++)     //
        {
          P1 = fj2;
         delay(30);     //上电延时(也可以说是变相控制频率/转速了)
       // delay();
       //调节转速

(一个电机单独工作是没问题的)

//-------------------------------------
for (i=0; i<8; i++)
{
  P1 = zj1;        //取数据
  delay(ccc2);
P1 = fj2;        //取数据
delay(ccc);

这个驱动流程序就出问题(也可定义为逻辑错误了)

先是控制弟一个电机走一步 P1 = zj1;     //对应用的IO 为 0000XXXX

在控制 弟二个电机走一步  P1 = fj2;   //对应用的IO 为 XXXX0000  //问题就出在了弟二次控制这了 这一改变IO 后导致 弟一个IO的电机~~~ 掉电 (ULN2003IO为高电平驱动)电机失去自己锁能,张紧力丢失.

//-------------------------------------

使用了 "|" 运算 后 0000xxxx|xxxx0000 =xxxxxxxx 这样一组IO驱动2个电机都正常工作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2;       //进入设置菜单
sbit  key2 = P3^3;       //确定设置
sbit  key3 = P3^4;
sbit  key4 = P3^5;
sbit  key5 = P3^6;       // a1 ++
sbit  key6 = P3^7;       // a  ++

sbit  key8 = P3^0;       // a1 ++
sbit  key9 = P3^1;

uchar code table[]={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0xff};

uchar code zj1[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P10~3. P20-3
uchar code fj1[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P10~3. P20-3
uchar code zj2[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P14~7.
uchar code fj2[8]={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P14~7.

void delay(uint z);

uint aaa,bbb,ccc,ccc2,ggg,ggg2 ;
uchar smg,i2,i;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smg++; //数码管
    //ccc++; //
    ggg++; // 电机1
    ggg2++; // 电机2

        TR0=1;
}

/********************************************************/

void delay(uint z)
{
   do{

_nop_();_nop_();_nop_();
     }while(--z);
}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为方式1
TH0=(65536-2000)/256;                  //给T0赋初值
TL0=(65536-2000)%256;              //定时5ms
ET0=1;                       //使能TO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使能
TR0=1;                                          //T0开始计数
bbb=100;
ccc=30;
ccc2=40;
ggg=0;
ggg2=0;
i=0;
i2=0;
//aaa=1;//测试
//P2=0xff; //测试
//P1=0x00;//测试
while(1)
{

if(key1==0)
{
aaa=1;
}

if(key2==0)
{
aaa=2;
}
if(key3==0)
{
aaa=3;
}
if(key4==0)
{
aaa=4;
}

if(aaa==1)
{

if(ggg>ccc)
{

ggg=0;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i++;
if(i>8)
{
i=0;
}
}
if(ggg2>ccc2)
{

ggg2=0;
//  P1=0x00;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i2++;
if(i2>8)
{
i2=0;
}

}
}

if(aaa==2)
{

if(key3==0)
{
ccc++;
delay(300);
}

if(key4==0)
{
ccc--;
delay(300);
}

if(ggg>ccc)
{
ggg=0;
i++;
if(i>8)
{
i=0;
}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
}
if(aaa==3)
{

if(key3==0)
{
ccc++;
delay(300);
}

if(key4==0)
{
ccc--;
delay(300);
}

if(ggg>ccc)
{
ggg=0;
i++;
if(i>8)
{
i=0;
}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
}
if(aaa==4)
{

if(key3==0)
{
ccc++;
delay(300);
}

if(key4==0)
{
ccc--;
delay(300);
}

if(ggg>ccc)
{
ggg=0;
i++;
if(i>8)
{
i=0;
}
//P1=zj1|fj2[i2];//1  1正 2反
//P1=zj1|zj2[i2];//2  1正 2正
//P1=fj1|zj2[i2];//3  1反 2正
P1=fj1|fj2[i2];//4  1反 2反
}
}
/*

*/

    }//w1
}//ma

楼主:
上了新的电机后~~~~~终于有强力的扭矩输出   有洗具也有杯具  把铜线拉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断续关注中...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关于线切割机的资料,其实线切割机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哪天我赚够钱了,我也DIY一台。电路方面我没问题,现在就是差工具。
    看了jrcsh的机子之后,发现jrcsh的机子与正规的机子,在钼丝方面有些区别。正规的线切割机有一个运丝筒,而jrcsh的机子好像是用两个线卷,这样会涉及到放线与收线的同步问题。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就会容易断线,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钼丝就会过松,拉不直。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图,jrcsh可以参考一下。声明一下,只作技术交流,并没有指导或者其它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断续关注中...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关于线切割机的资料,其实线切割机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哪天我赚够钱了,我也diy一台。电路方面我没问题,现在就是差工具。
    看了jrcsh的机子之后,发现jrcsh的机子与正规的机子,在钼丝方面有些区别。正规的线切割机有一个运丝筒,而jrcsh的机子好像是用两个线卷,这样会涉及到放线与收线的同步问题。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就会容易断线,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钼丝就会过松,拉不直。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图,jrcsh可以参考一下。声明一下,只作技术交流,并没有指导或者其它意思。

(原文件名:s......

放线过快收线过慢就会容易断线,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钼丝就会过松,拉不直。

   我哪个张紧轮上~~~有 2个限位开关 只要过松或过紧都会触发 电机改变速度来保持张紧力可靠性

这次断线是线被洗刀卡着  新换上的电机扭力太足了~~一下就断了~~~~ 哈哈

网友:
我一直想做一台大线割。这个好啊。留个爪印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一直想做一台大线割。这个好啊。留个爪印

大的真可怕

  我现在的进度才至最  机构部分的 2/3
                      控制部分的 2/3

        今晚引用图片【68楼】huangguohao 黄警官

看这张图的张紧有点感觉~~~~以是就折了原来的改成这个样的.....又是鸡飞狗跳的一晚 21点~23点~~~

利器 (原文件名:1.jpg)

星期天 70块钱买的~~~~因当是假货~~~ 不知真货广州哪有~不过貌似近来财力不足(因当来一直一来....哈哈) (原文件名:2.jpg)

现场全图 (原文件名:3.jpg)

新的张紧机构 (原文件名:4.jpg)

这个可怜的主~~最早装好的就是这个~~一直在胶纸的保护下乖乖的躺着 (原文件名:6.jpg)

在来个特写 (原文件名:7.jpg)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打错了一个字,让人看糊涂了,向各位道歉。应该是“如果放线过慢收线过慢就会容易断线,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钼丝就会过松,拉不直”。

    我发的图片中最大的那个圆就是运丝筒,丝钼都緾在这个运丝筒上,当运丝筒转动的时候,放丝的速度和收丝的速度是相同的,只要那几个导轮没有外加的阻力和其它意外的情况下,走丝的过程中钼丝的松紧度基本上是一至的。
    图片中有一个向下压的圆是调整钼丝的松紧度用的,调整这个压丝轮的向下压力来实现钼丝的最大承受拉力,达到钼丝的最佳直线度,哪怕运丝筒转动时发生意外,比如说压丝,这时候拉力会突然加大,如果没有压丝轮,钼丝就会被拉断,有了压线轮,由于压线轮向下的压力基本上是均匀的,当压力突然加大时,压丝轮随着拉力的加大而上升,给突然加大的拉力一个缓冲,因为有了这个缓冲,运丝筒上被压住的钼丝就会松开,达到不断丝的目的。最好上下都装一个压丝轮,这样更安全。我在网上看的资料中,好像没有这个压丝轮。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打错了一个字,让人看糊涂了,向各位道歉。应该是“如果放线过慢收线过慢就会容易断线,如果放线过快收线过慢,钼丝就会过松,拉不直”。
    我发的图片中最大的那个圆就是运丝筒,丝钼都緾在这个运丝筒上,当运丝筒转动的时候,放丝的速度和收丝的速度是相同的,只要那几个导轮没有外加的阻力和其它意外的情况下,走丝的过程中钼丝的松紧度基本上是一至的。
    图片中有一个向下压的圆是调整钼丝的松紧度用的,调整这个压丝轮的向下压力来实现钼丝的最大承受拉力,达到钼丝的最佳直线度,哪怕运丝筒转动时发生意外,比如说压丝,这时候拉力会突然加大,如果没有压丝轮,钼丝就会被拉断,有了压线轮,由于压线轮向......

按你这样的描述因当是另一种结构的了

我看了一些录象~~~是一次性丢弃走过的线的.....

      我们要环保(其实是省线省钱)~~~~当然要重复利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按你这样的描述因当是另一种结构的了

我看了一些录象~~~是一次性丢弃走过的线的.....

      我们要环保(其实是省线省钱)~~~~当然要重复利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描述的就是我图片中的那种结构,钼丝是重复使用的。把钼丝的一头用螺丝固定在运丝筒上,然后转动运丝筒,把一根约2000米长的钼丝绕在运丝筒上,当只剩下两米左右时,将钼丝沿着图中导轮的方向穿丝,穿完丝之后将钼丝的另一头(应该叫尾)也用螺丝固定在运丝筒上。这时将运丝筒反方向运转,可以走丝约2000米,当走丝完之后再将运丝筒正方向运转,又可以走丝约2000米,走完之后再换方向运转,又可以走约2000米,这样钼丝就可以循环使用了。

    找了一张图,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按你这样的描述因当是另一种结构的了
我看了一些录象~~~是一次性丢弃走过的线的.....
      我们要环保(其实是省线省钱)~~~~当然要重复利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描述的就是我图片中的那种结构,钼丝是重复使用的。把钼丝的一头用螺丝固定在运丝筒上,然后转动运丝筒,把一根约2000米长的钼丝绕在运丝筒上,当只剩下两米左右时,将钼丝沿着图中导轮的方向穿丝,穿完丝之后将钼丝的另一头(应该叫尾)也用螺丝固定在运丝筒上。这时将运丝筒反方向运转,可以走丝约2000米,当走丝完之后再将运丝筒正方向运转,又可以走丝约2000米,走完之后再换......

原理这些一看就明白的了  呵呵

    我在整的结构本来就是这样

     我看中的是哪个张紧器,我改用导轨加重物后,张紧力就比较平均,这样线震动的可能性就相对降低了 .

        今晚又D了这个的行程开关

你图的样子 ~~~不会是守在山区的~~~~人民_警_察把

网友:
呵呵,我守的不是山区,是监区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我守的不是山区,是监区

。。。。。。。。。。..................土霸王

楼主:
完成走丝部份了  张紧器达到预期目标

这2天~~~~主要载到在控制程序上  程序已经是写到了弟3板 了 (也就是从新写框架了)

及没写程序~~~  51同时 开串口和定时器0~~~ 既然有地方没搞对........

设置了串口 上的  M1  M0  还有一个参数  后  T0 只工作了一次就见鬼去了~~~~~  今晚有得调试了

网友:
我看到你这两个轮子比较小,个人感觉用大点的也许会好控制些,刚好我见到下面这个轮子,于是乎,传上来你瞧瞧:

这是一个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焊丝线盘(网上搜的图片,好像有水印,不过那和我无关呵。。。)
   去又用这种电焊机的地方找,可能跟本不用花银子。。。

网友:
kao,终于看出张紧机构的检测,是短路上下限位的铜线......

网友:
送丝轮的带动结构也可以参考  这个电焊机的送丝装置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觉得线筒太宽,又没有排线装置,线绕很多圈后会崩。排线装置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引用图片
我看到你这两个轮子比较小,个人感觉用大点的也许会好控制些,刚好我见到下面这个轮子,于是乎,传上来你瞧瞧: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8/ourdev_631088qxfa7t.jpg'......

太大了一个就有我机子的70% 大小了......我的机加会崩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送丝轮的带动结构也可以参考  这个电焊机的送丝装置

引用图片

这个送线机构~~~~说不定用得上~~~改天去5金门窗的地方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O:
我觉得线筒太宽,又没有排线装置,线绕很多圈后会崩。排线装置是必要的

上一板本就有这问题  呵呵  解决方法就是换成了现在窄幅的

网友:
其实我认为张力比较好控制。
上面挂重物的机构改成弹簧。收放线各一电机。张力调整,挂重物的机构,可用线性霍尔或电位器,指示线的松紧,用两电机控制线速和张力。

楼主:
通过串口直接显示出来的 状态菜单 ~~~还有些问题

楼主:
昨天又整了整

这边不锈刚丝杠可真耐操  ,在上边搞断了我2个小钻头....全在里边当"销"用了 (原文件名:3.jpg)

~~~轴心偏差比较多  反正这个也不用太高的精度 打些胶作成可以相对移动一点点的  还有2个可爱的小角~~哈哈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太好了

网友(2011-05-07):
楼主,这个不要太监啊!期待竣工的那一天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这个不要太监啊!期待竣工的那一天

控制框架都规划得差不多了

  只是这些天有好多事搞

网友:
这个强人啊,虽然没看到切割件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个强人啊,虽然没看到切割件出来。

2012年前~~~有希望看到

1.0板的功能框架基本就这样了,看电源部分要不要加入多少控制功能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我也来支持下楼主!

网友:
向着成功前进,坚决支持!

网友:
哈,LZ的字跟我差不多,不过我的知识比LZ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哈,lz的字跟我差不多,不过我的知识比lz差多了.

  .....也不一定把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要停工 1个月左右    有些DIY要急着搞出来玩玩

  (现在就差上强电这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