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I Y********闪光对焊机成功有图另外请教mach3数控车床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各位老大
我想做一台四轴的数控车床。
   方案1    gsk dt928车床数控系统2轴+台达plc 2轴及其它i/o输入输出
   方案1    mach3    4轴+plc其它输入输出
  因为要车螺纹 有过mach3车床设置经验的朋友告诉怎样配置mach3 这个diy车床将进行两个月的制作。过程全部公开发帖,资金30000已经收到
工件是Φ58*1.5厚的焊管一头车螺纹 ,一头等离子切割成锯齿状,长度70mm。原料Φ58*1.5厚的焊管6米自动进料,夹紧,车螺纹,等离子切割锯齿状,再割槽刀割断开。
要求全自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焊机是25kw 焊接过程=步进电机加速n*2闪光+气动锻压(带电0.8s)

嘿嘿 呼叫邪恶小会会

网友:
要车螺纹需要在主轴加速度检测传感器,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用MACH的闭环进行控制才行。具体可以加我QQ70273551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25kw ,大家伙啊

网友:
好黑一片.

网友:
这个电控箱需要向阿莫学习下。就是自己用,线路整洁些也是好处多多的。

网友:
貌似这东西东西~~~~~俺没玩过~~~现在还没什么坏主意

管6米自动进料,夹紧,车螺纹,等离子切割锯齿状,再割槽刀割断开。
要求全自动

离子切割锯齿状

锯齿状 是向哪个方向的  如果是在轴向上因当还能在优化去  离子切割70%的用时

上几个简单的示意图。立体的更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东东 平的一端外圆车螺纹m2x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控车床光机已经订购了

网友:
有没想过 这样处理一下

不用每次都用离子切割

开始 :

割槽刀 开杯面  车螺纹  等离子切割锯齿状  反车螺纹  割槽刀割断  车螺纹 等离子切割锯齿状  反车螺纹  割槽刀割断

这样离子切割使用次数和时间上都省下了很很多理论上看为 省下70%时间

网友:
你可以参考忘记咪咪的帖子。考虑到切割锯齿型,主轴改用110步进电机加同步带。起完螺纹后,控制器取代mach3控制主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咪咪的帖子?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我材料买来之后晒一晒行不
再发一帖

网友:
不就是条 有缝烧火棍么  刚好我这台机的 SDWK 画一下就ok 了

看来我的方法以~~~还能给你节省材料~~~~~

一条管开出的件

比较如说  原来是 60000mm/(70mm+每件耗损2mm)=833.33件 折损取1% 折约 825件

加入反车一回后

原来是 60000mm/(70mm*2件-交差部分25m+离子切割耗损0.2mm+每件耗损2mm)*2=1023.89 件 折损取1% 折约 101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