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具交通信号灯,竟然有四十四个变压器。

楼主(2011-03-07):
每个灯有三色,每色一个变压器,一组三个灯共九个变压器,十字路口需要四组灯就是36个变压器,还有八组人行横道灯,共44个变压器。

搞不懂,为何不一组灯共用一个变压器?功率选大点不就行了吗?那就能省下32个变压器了。

网友:
可能是低压电线路损耗大和对电路可靠性的原故吧!二三十米线长对一二百伏电压来说不算什么,不过对二十来伏电压来说损耗的%比就大了。还有用多个变压器如果坏一个对交通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原设计合理。
对变压器的要求很低很低,虽然数量多,单位成本却很低很低。
能够保证各路、各色信号灯互不影响,亮度稳定,并安全运行。

网友:
信号机的每色灯的输出都是220V的,有时候信号机距灯的距离要有几百米。

网友:
避免单组失效, 备份用,很合理

网友:
楼上分析有道理!!!

楼主:
如果说是为了避免单组失效,不能采用其它方法吗?比每组灯设两个变压器,一个运行,一个备份,那也可以避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设计合理。
对变压器的要求很低很低,虽然数量多,单位成本却很低很低。
能够保证各路、各色信号灯互不影响,亮度稳定,并安全运行。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
看着热闹,多卖钱。公家的东西,要讲排场。

网友:
想起以前那个讨论开关电源和铁变压器优劣的帖子

网友:
用途决定设计。

网友:
避免了低电压大电流送电,节省导线直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避免了低电压大电流送电,节省导线直径

一个或两个变压器也能达到这个要求,不一定要36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或两个变压器也能达到这个要求,不一定要36个。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避免了低电压大电流送电,节省导线直径
一个或两个变压器也能达到这个要求,不一定要36个。

那你就设计一个,做做看。
实际做一下,就知道了。
实践可以检验理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着热闹,多卖钱。公家的东西,要讲排场。

我顶这句

网友:
尽量保证在某一路灯(或变压器)故障时,还有43个色灯还能正常显示,确保路口运行安全。(两个变压器同时烧掉的可能性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尽量保证在某一路灯(或变压器)故障时,还有43个色灯还能正常显示,确保路口运行安全。(两个变压器同时烧掉的可能性较低)

能讲出色灯数量,看来是行业人士,这个解释应该比较合理,受教了。

网友:
哈哈。这个是尽力保证在等全亮和一个亮的是很亮度的问题。当然可以减少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

网友:
铁路上的信号灯就更复杂了,不光变压器,还有防雷,冗余控制系统!做可靠性高的设备就需要全面的掌握需求,每天都能看见失灵的,或不亮的交通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8楼的,公家的东西要讲排场,,,有道理
我们原来用的超声探头7块钱一个,领导说太便宜了找个贵的来,结果就买了进口的模块3K多一个,,,一个设备用4个,,
PS产品用户为国家电网,,,

网友:
谁去搞个Am。。。的产品,打开看看??对比就有结果了!

网友(2011-08-16):
武汉。一个路口四个方向都红灯,坑爹

网友:
ls不错了,没都是绿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铁路上的信号灯就更复杂了,不光变压器,还有防雷,冗余控制系统!做可靠性高的设备就需要全面的掌握需求,每天都能看见失灵的,或不亮的交通灯

专程顶你来的,大家都懂的!

网友:
求各位不了解就不要乱发表看法,更不要非将不合理的东西往有些地方硬扣帽子。
这些变压器只是将灯泡电压(220VAC)变成低压(9VAC),再整流成直流,送入逻辑电路作冲突检测之用。这种变压器带负载能力极差,100mA电流输出就不能维持在5V以上,
使用这种电路的,很大可能是深圳的一家交通信号灯公司。如果是现在的工程师,肯定会用光藕来达成目标。可是这种机子的原型是日本七十年代的产品,CPU用的是8039。如果你生于六十年代的话,就知道在1980年以前,LED还未大量生产,当然也就不会有光藕这样的元件,相比之下,用变压器来实现降压与隔离,是相当合理的。至于二十一世纪的新产品,还有这种设计的产品出厂,倒真的该骂。

网友:
回复 网友G:
求各位不了解就不要乱发表看法,更不要非将不合理的东西往有些地方硬扣帽子。
这些变压器只是将灯泡电压(220vac)变成低压(9vac),再整流成直流,送入逻辑电路作冲突检测之用。这种变压器带负载能力极差,100ma电流输出就不能维持在5v以上,
使用这种电路的,很大可能是深圳的一家交通信号灯公司。如果是现在的工程师,肯定会用光藕来达成目标。可是这种机子的原型是日本七十年代的产品,cpu用的是8039。如果你生于六十年代的话,就知道在1980年以前,led还未大量生产,当然也就不会有光藕这样的元件,相比之下,用变压器来实现降压与隔离,是相当合理的。至于二十一世纪的新产品,还有这种设计的产品出厂,倒真的该骂。

有道理!光耦加可控硅就搞定了!

网友:
没做的东西全是想当然,不信你用光耦加可控硅设计个高可靠性的信号灯来瞧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做的东西全是想当然,不信你用光耦加可控硅设计个高可靠性的信号灯来瞧瞧。

不知道你所说的高可靠性是指什么?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做的东西全是想当然,不信你用光耦加可控硅设计个高可靠性的信号灯来瞧瞧。

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你的产品挂的有多高?打雷的时候有没有坏的?除了线路问题,偶尔的LED坏的外这种方案基本就没有出现过问题,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好坏的。相比之下控制器的输出是采用光耦加可控硅的,但是它们偶尔还会有坏的呢。当然你们不注意这点我也无话可说。为了省钱我还见过阻容降压的呢,你说他不好吧他也还用的不错呢。当能挣得一些利润的时候我们从不在乎这一点点成本,尤其是在这些电源上根本不允许研发人员动。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说实话,老兄,我根本看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不防雷?你说的阻容降压指的是信号灯本身?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到底是控制部分有问题还是检测绿冲突等方面有问题?还是不防雷等因素?不要半遮半掩了,一针见血吧!

网友:
我认为电子产品不如变压器可靠。

网友:
咱不说那个,我以前在一个类似的公司干过,销售给我们说过一句,“你们研发把东西做大点,我好要价”

网友:
電腦>ram有塵死机
電腦>天氣潮濕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认为电子产品不如变压器可靠。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那我觉得过于牵强。
通过你上面的言论看不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阻容降压也不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36楼到底什么意思呢?有奖竞猜,呵呵!说出来让我们菜鸟提高一下嘛!

网友:
这种信号机可靠性也是不敢恭维,只要一打雷,到处都有坏的。而且坏的反而多是变压器保护下的低压部份。真正可控硅坏的还不多。但我们前面谈论的变压器损坏的极少。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种信号机可靠性也是不敢恭维,只要一打雷,到处都有坏的。而且坏的反而多是变压器保护下的低压部份。真正可控硅坏的还不多。但我们前面谈论的变压器损坏的极少。

这种指的是光耦加可控硅?为什么一打雷就坏呢?而且是低压部分。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种信号机可靠性也是不敢恭维,只要一打雷,到处都有坏的。而且坏的反而多是变压器保护下的低压部份。真正可控硅坏的还不多。但我们前面谈论的变压器损坏的极少。

的确.
我做的不是信号灯,但似乎也验证了COCK的说法.

前两天下雨打雷,低压部分的贴片MEGA8爆开了一个口,另外还坏了几个芯片.而变压器完好.

网友:
没错。我不用光耦和可控硅也是这样,上次打雷坏了1个1117,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哪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
变压器是很耐压的,尤其是浸了油漆的,然后就忠实地把电压变过去了,次级电压也高了,当然烧了。

网友:
打雷会让变压器的电压升高,是吗?根源在变压器?

网友:
雷击一般是打在220V供电线上,不会直接打在信号灯内部,然后高压通过变压器导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每个灯色用一个变压器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我遇到过的来分析,有可能有以下2种情况:1、信号机要检测负载是容性还是感性。如:西门子的信号机就只能接感性负载,如果接容性负载,就会关闭整个路口。所以如果灯盘是阻容降压,就必须要每个灯盘上接变压器,必变负载特性;2、电源线是通过低压井走的线,低压井不允许220V直接进入,所以要先降压,然后在灯盘处用变压器升压。

网友:
回复 网友H:

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I:
每个灯色用一个变压器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我遇到过的来分析,有可能有以下2种情况:1、信号机要检测负载是容性还是感性。如:西门子的信号机就只能接感性负载,如果接容性负载,就会关闭整个路口。所以如果灯盘是阻容降压,就必须要每个灯盘上接变压器,必变负载特性;2、电源线是通过低压井走的线,低压井不允许220v直接进入,所以要先降压,然后在灯盘处用变压器升压。

1.我遇到的都是国产信号机,只能接感性负载的没有遇到过。
2.灯盘是阻容降压的不在少数,但是不一定必须接变压器!电源线不一定是通过低压井走的线,可以直接供应220v呀,先降压再升压的没有遇到过,太麻烦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赞同!

赞同不赞同的为什么不说说为什么呢?是因为器件多了?

网友:
回53楼:
     1、西门子的信号机会检测负载电流的正负半波是否对称,但是具体检测参数我不太清楚。如果是接阻容降压的灯盘肯定会马上关灯,我们给西门子的工程商配套过灯盘,这个我们试验过的。
     2、走低压井的线电压要求不能超过36V,这个我们在重庆时遇到过。因为电信不允许220V从他们的线管里面过,而又不能重新破路穿管,所以只能用低压。
    以上2种情况我们都是在工程上遇到过的,所以你不必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53楼:
     1、西门子的信号机会检测负载电流的正负半波是否对称,但是具体检测参数我不太清楚。如果是接阻容降压的灯盘肯定会马上关灯,我们给西门子的工程商配套过灯盘,这个我们试验过的。
     2、走低压井的线电压要求不能超过36v,这个我们在重庆时遇到过。因为电信不允许220v从他们的线管里面过,而又不能重新破路穿管,所以只能用低压。
    以上2种情况我们都是在工程上遇到过的,所以你不必怀疑。

哦。我不是怀疑你的说法。
1.我接触的少,只是说明一下。
2.走低压井的情况我没有遇到过,我见过的都是直接走220V的,也许这个不叫低压井吧。

网友:
变压器多点才能好卖钱?
不过那个一打雷就挂掉的也太没水平了!
和谐号的经典例子哦!

网友:
回56楼 o11o MAN UP:
    走低压井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情况都是直接走220V。有时可能会遇到不准许破路的情况,那就只能借用别的做的管道来走线,这种时候有时别人就会提出些条件了。像重庆就有不少这种用24V供电的交通灯。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学习了!

我的产品中其实加了瞬态抑制二极管,保险丝,但是打雷有时候还是会挂掉。
大家是怎么防雷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如果你们的产品是铁制机壳,则雷击损坏的机率会比使用塑料外壳的什么率大。这是我们产品去年故障的分析一部分。
    现在的灯盘一般是塑料模具的,受雷击损坏的机率比较小,至少我还没有见过公司的灯盘被雷击损坏的。

楼主(2014-02-12):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K:
    如果你们的产品是铁制机壳,则雷击损坏的机率会比使用塑料外壳的什么率大 ...

以前帮人修过灯,现在正式加入那家厂了,哈哈,以后是同行了,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对于雷击的反应速度,保险丝是来不及动作的吧,这个是要热量累积的过程的,主要用于持续地过电流。
常见防雷方案,应该是TVS+GDT+PTC吧。

网友:
我说交通灯为什么老吱吱响呢,原来里面有一堆变压器。。。话说变压器是非常耐操的,相比之下光耦是很脆弱的,特别是长线连接的情况下

网友:
没有实践,不要乱喷。
搞信号灯的不可能都是傻子,肯定有什么特殊原因和要求。
猜测: 室外防雷,防潮,路人安全,和其它公共信号一起走管道时,必须低压。

可靠性倒不是最重要,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