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到手不到2天,AR DRONE不知道怎么罢工老!救命啊

楼主(2011-03-07):
唉,郁闷死,昨天下午到的。。才飞了5-6次……
今天想测试跟换轴承后有什么提升,轴承跟换好麻烦,那个小卡子很容易跳飞。。飞了2个都找了我好久才找回来……
购买了好几种型号轴承,最后用2种配合起来效果很不错。。。晃动稳定性顺滑程度都比以前的铜环好很多。

电池充满,没换轴承的时候让他自己悬停到自己降落总时间10分57秒。
然后升级轴承,耐心等充电(就一颗原装电池)。再做实验,时间是12分03秒。

测试完了,打算充好电试试室外,好不容易等电池充满了。。上好电池,只是电机的4个红色指示灯亮1秒左右熄灭。整个机器没任何反映了……

杯具,不知道是什么请。救命啊……

楼主:
大侠们 有遇到过的朋友吗,实在不想反厂啊。。。发来发去太杯具。。。

网友:
WiFi通吗?
也可用笔记本带WiFi的试.

楼主:
电池电压是满的,测过。。WIFI没有。。
杯具

楼主:
主板怎么会坏。杯具!刚24小时多一点,室外都还没好好的去爽过……

网友:
肚子上那个灯亮吗?

最后的救命草: USB刷机
我一会儿发教程.

楼主:
刚去看了,肚子上那个灯不亮。

网友:
只要上电时灯曾经亮过, 就有机会用USB刷机恢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6988&bbs_page_no=1&bbs_id=1025

如果压根儿就没亮过, 那就得拆开单独试主板.

网友:
你试试机子下方的reset"恢复"

有一次不小心打到树枝后,上电就急速偏移用好久也是不行
就按reset恢复出厂狀況,就ok

网友:
按reset无反应,unpair也按了没用

网友:
杯具了,  请问mkgps一下,  我用的是案桌 操作系统,  是否能控制 ar?

网友:
哎呀,楼主财运不错呀,这种巧事儿也碰上了?耐心好好查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应当可以找保修吧?

网友:
我用android手机 和电脑操作的``

经常会莫名其妙高度不受控制,自主定高.转向和移动又正常,要控制端和ar同时重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更改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