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ba配置问题

楼主(2011-03-07):
在samba配置中,一切都按国嵌视频上的操作,但就是无法与宿主机连接,每次在windows下运行//192.168.XX.XX时。都没有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的地方,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关闭各种防火墙。包括windows自带的!

先互相试验一下ping是否通!!

网友:
能ping通就不是防火墙的问题,你是不是在虚拟机上安装LINUX?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关过,没有作用,在虚拟linux下,在图形化界面下samba配置里,都无法添加用户,就是添加后不显示,再添加,警告已添加过,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现在也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
关闭一下网卡,然后再打开网卡。多试验几次。

有时候,就是莫名的问题。实在不行就重启虚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过多次了,已经卡在这两天了

网友C(2012-12-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求解啊

网络的问题,还有个外部环境的问题,有时候不仅仅是板子和本地机器的设置还要看你的局域网里面是怎么连接的,甚至你用的系统是否是阉割版的都有关系。。。

网友:
我还没跟板子连接,只是电脑上两个系统间的共享,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