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 维修教程: USB刷机

楼主(2011-03-07):
非硬件问题导致的AR.Drone WiFi不通了, 只能通过USB刷机来恢复.

要自己DIY一根专门的USB线 (见下图).
将一根普通的USB延长线剪掉一个头, 换成2.0mm间距的2*4杜邦头.
可在淘宝上搜索 "杜邦头 2.0 2*4",  买带簧片一套的.

临时急用的话, 也可以从其它设备上拆些连排/单个的杜邦头/杜邦针. 2.54mm间距的就只能直接拆杜邦针来用(加热缩管/透明胶带来绝缘).

USB头引线  <---->  杜邦头
红线:VBUS           1
白线:D-             3
绿线:D+             5
黑线:GND            7

将附件中的AR.Drone USB刷机软件解压到PC Windows上某个目录.

将从官方下载的AR.Drone固件 ardrone_update.plf 放到刷机软件所在的目录.
(也可从这儿下载所有发行过的Firmware: http://www.ardrone-fHimems.com/wiki/Main_Page)

USB刷机步骤:
1) 断开AR.Drone电池
2) 用USB线将AR.Drone与PC机相连 (此时四个电机灯亮)
3) 接上AR.Drone电池 (此时主板灯亮)
4) 按提示安装"P6 USB Stage1"驱动 (仅第一次USB刷机时)
5) 运行usb_flash
6) 在Windows屏幕右下角出现提示发现新USB时, 再次安装USB "Gadget Serial v2.4"驱动 (仅第一次USB刷机时)
7) 刷机完成后, 断开AR.Drone电池, 拔下USB线
8) 接上AR.Drone电池, 片刻指示灯绿后连接WiFi ...

网友:
好大小,机器有问题了,可以自己刷机了

网友:
谢谢。 COOL !

看看是哪一个网友先吃螃蟹。

网友:
救命啊MAPGPS,刷不了机啊。执行第二部后主板红灯亮起,执行第三部后红灯熄灭。笔记本电脑无反应,也就是没有发现USB设备。貌似还是ARDrone的电源被切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救命啊mapgps,刷不了机啊。执行第二部后主板红灯亮起,执行第三部后红灯熄灭。笔记本电脑无反应,也就是没有发现usb设备。貌似还是ardrone的电源被切断了。
看来你的AR.Drone主板有硬件问题了.

网友:
另外~~ 帮mapgps补充一下.

杜邦头不用额外去网上买
真坏了也等不急网上寄的不是?

拆一下自己的电脑机箱,  接主板的黑色插头全部都是. 肯定有空着没有用的. 有1*2的,1*4的,1*1的,剪几个下来,按照引脚定义能够接usb插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一下自己的电脑机箱,  接主板的黑色插头全部都是. 肯定有空着没有用的. 有1*2的,1*4的,1*1的,剪几个下来,按照引脚定义能够接usb插头即可.

没注意到那是不是2.0mm间距的.
那种2.54mm的用不了(孔也太大, 松)

网友:
看了一晚上国外的论坛也没发现类似我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MAPGPS有么得认识Parrot的人帮忙诊断下啥原因呢?具体说就是插上USB再插上电源灯就都熄灭了,主机也找不到AR.Dron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普通的杜邦线的话,去掉外面的塑料包皮,用里面的芯套个热缩管插上去刚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晚上国外的论坛也没发现类似我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mapgps有么得认识parrot的人帮忙诊断下啥原因呢?具体说就是插上usb再插上电源灯就都熄灭了,主机也找不到ar.drone

我只是与Parrot的软件工程师有些技术方面的交流.
对于硬件导致的问题, 他们的回答都很干脆: 返厂或更换板子.
他们不支持象我们这样对其主板动电烙铁的:)

楼主:
关于杜邦头/杜邦针, 谢谢g0315dzh和mosidao的建议, 我已更新主贴.

网友:
请教:
我的机器死马当活马医,试了下刷软件,到第4步都正常,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多出一个设备libusb-win32 devices→P6 USB Stage1;但运行usb_flash之后,就没有再提示新的USB设备,然后安装也提示失败:(

*** INSTALLER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1/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2/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3/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4/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5/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6/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7/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8/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9/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 Unable to re-connect to USB device!
*** INSTALLATION FAILED ***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这种情况还有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把usb_flash的整个输出贴上来.

网友:
A.R. Drone Flasher
(c) scorpion2k
!!USE AT YOUR OWN RISK!!

Version: 0.0.1

1. Connect your drone via USB to your PC
2. Connect the Battery to your Drone
3. Ensure the drivers are installed and the device shows up in devmg
4.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 VERIFICATION ***
Verifying ardrone_usb_bootloader.bin
Verifying ardrone_installer.plf
Verifying ardrone_update.plf

*** BOOTLOADER INSTALLATION ***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Sending bootloader (0x5b20 bytes)
- Send Hello P6 (0xA3)
Success!!!

Checksum returned: 0x5256 Expected: 0x5256 => OK
Starting the bootloader...

*** INSTALLER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1/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2/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3/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4/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5/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6/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7/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8/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9/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 Unable to re-connect to USB device!
*** INSTALLATION FAILED ***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网友:
难得 MAPGPS 刚好在线,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里有正常时usb_flash的输出:
http://www.ardrone-fHimems.com/forum/viewtopic.php?f=13&t=1171

上载INSTALLER时用的还是前面的那个USB Device:
P6 USB Stage1

检查一下你的USB连接是否完好, 再试试.
注意每次都要从第1步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行,估计是有硬件问题,但USB口应该是好的,怎么第二次就找不到设备,多等一会才发现一个未知设备,VID_0000&PID_0000.

楼主:
你可以接个串口终端(比如Windows下的Hyper Terminal), 看看AR.Drone端的加电启动过程, 及USB刷机过程 --- 看看有啥错误信息.

USB口上TTL电平的Console串口针脚:
Pin 4: 串口RX
Pin 6: 串口TX

这个Console串口 (/dev/ttyPA0) 也可以用来接GPS的.

网友:
好的,谢谢,不过我发现用手压住芯片,有时第二次还能再找到设备,就是下载不成功,估计真的是BGA有脱焊了。

网友:
USB和杜邦头的链接线序是什么啊?

不才看不懂连接的线序我怎么做那个USB线,求傻瓜线序说明~

网友:
你压住的是哪个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usb和杜邦头的链接线序是什么啊?
不才看不懂连接的线序我怎么做那个usb线,求傻瓜线序说明~

刚在本贴[楼主位]加了张图及线序说明.

网友:
感谢!

我做到第三步的时候,后面没有提示了,接上电池(有电)主板灯亮一下之后就灭了

我点击USB.FLASH.EXE没有任何反应,求救

PS:之前疑似主板已坏,测量主板电阻没有问题,拆下主板,单独连上电池,也是主板灯亮一下就灭,是不是完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跟我那块主板的情况一样,你可以试下19楼的方法看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接个串口终端(比如windows下的hyper terminal), 看看ar.drone端的加电启动过程, 及usb刷机过程 --- 看看有啥错误信息.
usb口上ttl电平的console串口针脚:
pin 4: 串口rx
pin 6: 串口tx
这个console串口 (/dev/ttypa0) 也可以用来接gps的.

网友:
楼主,我的AR应该是好的,通过网络可以正常升级,飞行也正常,只是想试试楼主的USB刷机方法,但接上USB后主板灯亮,接上电池后主板灯就灭了,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通过升级驱动来安装驱动,提示错误,Why?
还有楼主提到的 ----接个串口终端(比如windows下的hyper terminal), 看看ar.drone端的加电启动过程,-----,具体是怎么做的,是要再接个USB转串口线么

网友:
楼上的跟我那块主板的情况一样,你可以试下19楼的方法看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接个串口终端(比如windows下的hyper terminal), 看看ar.drone端的加电启动过程, 及usb刷机过程 --- 看看有啥错误信息.
usb口上ttl电平的console串口针脚:
pin 4: 串口rx
pin 6: 串口tx
这个console串口 (/dev/ttypa0) 也可以用来接gps的.

楼主,“TTL电平的console串口”能直接接入电脑的RS232么,是不是需要个TTL转232的转接头?还有波特率设成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需要个TTL转232的转接头, 波特率115200.
我一般用笔记本电脑, 没有232口. 所以用淘宝上买的那种10块钱的USB转TTL串口线, 接笔记本电脑USB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我的ar应该是好的,通过网络可以正常升级,飞行也正常,只是想试试楼主的usb刷机方法,但接上usb后主板灯亮,接上电池后主板灯就灭了,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通过升级驱动来安装驱动,提示错误,why?

只能仔细检查你做的USB线.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6493&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老大,帮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A.R. Drone Flasher
(c) scorpion2k
!!USE AT YOUR OWN RISK!!

Version: 0.0.1

1. Connect your drone via USB to your PC
2. Connect the Battery to your Drone
3. Ensure the drivers are installed and the device shows up in
4.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 VERIFICATION ***
Verifying ardrone_usb_bootloader.bin
Verifying ardrone_installer.plf
Verifying ardrone_update.plf

*** BOOTLOADER INSTALLATION ***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Sending bootloader (0x5b20 bytes)
- Send Hello P6 (0xA3)
Success!!!

Checksum returned: 0x5256 Expected: 0x5256 => OK
Starting the bootloader...

*** INSTALLER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loading installer
Uploading file: ardrone_installer.plf
Error Code returned: 0x00000000  ==> OK

*** FIRMWARE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1/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2/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Gadget Serial v2.4
- Serialnumber: not defined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loading firmware
Uploading file: ardrone_update.plf
  usb_bulk_write failed ==> FAILED!
!!!upload_file failed...
*** INSTALLATION FAILED ***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楼主:
没按提示再次装驱动:

6) 在Windows屏幕右下角出现提示发现新USB时, 再次安装USB "Gadget Serial v2.4"驱动 (仅第一次USB刷机时)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C:
没按提示再次装驱动:
6) 在windows屏幕右下角出现提示发现新usb时, 再次安装usb "gadget serial v2.4"驱动 (仅第一次usb刷机时)

楼主,右下角不出来提示发现新USB呀,第一次安装完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了LIBUSB设备,如下图,烧写过程中该图标自动消失一下又很快重新出现,然后就出现上文所示烧写失败错误,奇怪呀。。。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接了串口,串口输出错误信息如下,

Wait for connection...
USB host connected, wait for loading...
Executing...

Booting Linux...
init[1] <info>: Starting in install mode
init[1] <error>: failed to perform installer configuration (2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it[1] <info>: preparing resident updater boot volume
init[1] <warn>: failed to find active boot volume
init[1] <error>: PLF stream not completed
init[1] <notice>: Install process ended with error code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starting system.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那个串口输出错误信息, 我没见到过.

请把你的AR.Drone正常启动后的"dmesg"命令输出贴上来.

网友:
楼主帮分析分析,正常启动AR输出如下,用WIFI,FTP传回来的。还有楼主 每行信息前面的标号是什么意思,就是个序号还是能换算成时间呀什么的
------------------------------------------
ff
[    0.961022] using cmd : 90
[    0.961041] using cmd : 90
[    0.961075]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f1 (Micron NAND 128MiB 3,3V 8-bit)
[    0.961108] using cmd : 90
[    0.961140] using cmd : ec
[    0.961387] ONFI: found valid parameter page 0
[    0.961412] ONFI: read cache supported
[    0.961429] ONFI: page cache program supported
[    0.961449] ONFI: mode 1f, feature 3f
[    0.961467] ONFI: using timings mode 4
[    0.961532] ONFI: timings are set to
[    0.961541]         tALH = 5, tALS = 10, tCEA = 25,
[    0.961553]         tCEH = 0, tCH = 5, tCLH = 5,
[    0.961563]         tCLR = 10, tCLS = 10, tCS = 20,
[    0.961575]         tDH = 5, tDS = 10, tRC = 25,
[    0.961585]         tREA = 20, tREH = 10, tRHZ = 100,
[    0.961597]         tRP = 12, tRR = 20, tWC = 25,
[    0.961608]         tWH = 10, tWHR = 60, tWP = 12,
[    0.961619]         toRST = 5, twRST = 10, teRST = 500
[    0.961681] onfi result : 0
[    0.961696] status : 00000003
[    0.961710] start : 00000000
[    0.961725] tim0 : 88111322
[    0.961738] tim1 : 00000050
[    0.961752] cfg : 18000000
[    0.961766] ecc : a4000802
[    0.961780] ctrl0 : 390000ef
[    0.961795] ctrl1 : 00400400
[    0.961810] addrlo : ffffff01
[    0.961824] addrhi : 00000000
[    0.961838] irq status : 00000003
[    0.962580] Bad block table not found for chip 0
[    0.963136] Bad block table not found for chip 0
[    0.963159]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    1.044727] Bad block table written to 0x07fe0000, version 0x01
[    1.045638] Bad block table written to 0x07fc0000, version 0x01
[    1.045837] 5 parrot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nand0
[    1.045871]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0":
[    1.045900] 0x00000000-0x00040000 : "Pbootloader"
[    1.047589] 0x00040000-0x00840000 : "Pmain_boot"
[    1.049210] 0x00840000-0x01040000 : "Pfactory"
[    1.050863] 0x01040000-0x02040000 : "Psystem"
[    1.052491] 0x02040000-0x08000000 : "Pupdate"
[    1.055974] UBI: attaching mtd2 to ubi0
[    1.056008] UBI: physical eraseblock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    1.056032] UBI: logical eraseblock size:    126976 bytes
[    1.056054] UBI: smallest flash I/O unit:    2048
[    1.056074] UBI: sub-page size:              512
[    1.056096] UBI: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    1.056119] UBI: data offset:                4096
[    1.081658] UBI: attached mtd2 to ubi0
[    1.081685] UBI: MTD device name:            "Pfactory"
[    1.081708] UBI: MTD device size:            8 MiB
[    1.081729] UBI: number of good PEBs:        64
[    1.081748] UBI: number of bad PEBs:         0
[    1.081767] UBI: max. allowed volumes:       128
[    1.081787] UBI: wear-leveling threshold:    4096
[    1.081807] UBI: number of internal volumes: 1
[    1.081826] UBI: number of user volumes:     1
[    1.081845] UBI: available PEBs:             0
[    1.081864] UBI: total number of reserved PEBs: 64
[    1.081886] UBI: number of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2
[    1.081909] UBI: max/mean erase counter: 2/1
[    1.081928] UBI: image sequence number: 0
[    1.081982] UBI: attaching mtd3 to ubi1
[    1.082010] UBI: physical eraseblock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    1.082034] UBI: logical eraseblock size:    126976 bytes
[    1.082056] UBI: smallest flash I/O unit:    2048
[    1.082076] UBI: sub-page size:              512
[    1.082098] UBI: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    1.082121] UBI: data offset:                4096
[    1.082472] UBI: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0d" started, PID 764
[    1.125394] UBI: attached mtd3 to ubi1
[    1.125424] UBI: MTD device name:            "Psystem"
[    1.125446] UBI: MTD device size:            16 MiB
[    1.125468] UBI: number of good PEBs:        128
[    1.125488] UBI: number of bad PEBs:         0
[    1.125507] UBI: max. allowed volumes:       128
[    1.125527] UBI: wear-leveling threshold:    4096
[    1.125548] UBI: number of internal volumes: 1
[    1.125567] UBI: number of user volumes:     1
[    1.125586] UBI: available PEBs:             0
[    1.125606] UBI: total number of reserved PEBs: 128
[    1.125628] UBI: number of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2
[    1.125652] UBI: max/mean erase counter: 57/32
[    1.125672] UBI: image sequence number: 1308171649
[    1.125728] UBI: attaching mtd4 to ubi2
[    1.125755] UBI: physical eraseblock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    1.125779] UBI: logical eraseblock size:    126976 bytes
[    1.125801] UBI: smallest flash I/O unit:    2048
[    1.125822] UBI: sub-page size:              512
[    1.125844] UBI: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    1.125866] UBI: data offset:                4096
[    1.126210] UBI: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1d" started, PID 767
[    1.342220] UBI: attached mtd4 to ubi2
[    1.342250] UBI: MTD device name:            "Pupdate"
[    1.342272] UBI: MTD device size:            95 MiB
[    1.342293] UBI: number of good PEBs:        762
[    1.342313] UBI: number of bad PEBs:         4
[    1.342333] UBI: max. allowed volumes:       128
[    1.342353] UBI: wear-leveling threshold:    4096
[    1.342373] UBI: number of internal volumes: 1
[    1.342392] UBI: number of user volumes:     2
[    1.342411] UBI: available PEBs:             0
[    1.342431] UBI: total number of reserved PEBs: 762
[    1.342453] UBI: number of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7
[    1.342477] UBI: max/mean erase counter: 14/11
[    1.342496] UBI: image sequence number: 2082763925
[    1.342841] UBI: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2d" started, PID 771
[    1.343876]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34436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344417]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34486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ibusual
[    1.344921]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346020]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1.346051]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1.347683] parrot5-i2cm parrot5-i2cm.0: controller probe successfully
[    1.349235] parrot5-i2cm parrot5-i2cm.1: controller probe successfully
[    1.351204] camera 0-0: P6 camif driver attached to camera 0
[    1.352151] camera 0-0: p6 camif driver detached from camera 0
[    1.352720] camera 1-0: P6 camif driver attached to camera 0
[    1.353630] camera 1-0: p6 camif driver detached from camera 0
[    1.354079] Parrot6 SPI driver $Revision: 1.8 $
[    1.355100] p6_spi: clock = 26000000Hz
[    1.355128] p6_spi: tsetupcs = 76ns
[    1.355145] p6_spi: tholdcs = 76ns
[    1.355965] HIFInit
[    1.357283] input: p6_kbd_input as /class/input/input0
[    1.411725] p6_kbd_input p6_kbd_input.0: driver loaded
[    1.412239] dmamem dmamem.0: No static mem pool : big memory allocation can fail
[    1.415656]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1.41585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2048 buckets, 8192 max)
[    1.416189] CONFIG_NF_CT_ACCT is deprecated and will be removed soon. Plase use
[    1.416224] nf_conntrack.acct=1 kernel paramater, acct=1 nf_conntrack module option or
[    1.416252] sysctl 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acct=1 to enable it.
[    1.416931]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417136] ClusterIP Version 0.8 loaded successfully
[    1.417274]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1.417373] TCP cubic registered
[    1.41739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418162]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1.418192]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1.440815] UBIFS: recovery needed
[    1.463392] UBIFS: recovery deferred
[    1.463432]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1, volume 0, name "system"
[    1.463455] UBIFS: mounted read-only
[    1.463478] UBIFS: file system size:   14348288 bytes (14012 KiB, 13 MiB, 113 LEBs)
[    1.463510] UBIFS: journal size:       1015809 bytes (992 KiB, 0 MiB, 6 LEBs)
[    1.463540]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    1.463563]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none
[    1.463584]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677704 bytes (661 KiB)
[    1.464369] VFS: Mounted root (ubifs filesystem) readonly.
[    1.464668] Freeing init memory: 116K
[    1.466207] ------------[ cut here ]------------
[    1.466243] WARNING: at /home/aferran/.ardrone/linux/ARDrone_Version_20100921_1_3/Linux/kernel/linux/drivers/serial/../parrot/serial/parrot5.c:156 parrot5_serial_int+0x2a0/0x41c()
[    1.466288] Modules linked in:
[    1.466308] [<c029eb58>] (dump_stack+0x0/0x14) from [<c0037578>] (warn_on_slowpath+0x4c/0x68)
[    1.466386] [<c003752c>] (warn_on_slowpath+0x0/0x68) from [<c01641a4>] (parrot5_serial_int+0x2a0/0x41c)
[    1.466448]  r6:00000000 r5:c0376bbc r4:c0376bbc
[    1.466480] [<c0163f04>] (parrot5_serial_int+0x0/0x41c) from [<c005cc6c>] (handle_IRQ_event+0x44/0x84)
[    1.466556] [<c005cc28>] (handle_IRQ_event+0x0/0x84) from [<c005e36c>] (handle_level_irq+0xd0/0x154)
[    1.466624]  r7:00000001 r6:c7a9f880 r5:00000005 r4:c0350f60
[    1.466663] [<c005e29c>] (handle_level_irq+0x0/0x154) from [<c0025044>] (__exception_text_start+0x44/0x60)
[    1.466735]  r7:00000001 r6:00000000 r5:00000005 r4:c0350f60
[    1.466773] [<c0025000>] (__exception_text_start+0x0/0x60) from [<c00258a8>] (__irq_svc+0x48/0x8c)
[    1.466837] Exception stack(0xc781d9f8 to 0xc781da40)
[    1.466856] d9e0:                                                       c78ca200 c78ca3a4
[    1.466912] da00: c7872080 00000002 c7872080 00000080 00000001 c78ca2c0 c78ca200 c793cd60
[    1.466971] da20: 00000000 c781dab4 c781da40 c781da40 c019c3d8 c019c458 20000013 ffffffff
[    1.467035]  r7:00000001 r6:00000020 r5:fc000000 r4:ffffffff
[    1.467074] [<c019c264>] (nand_do_read_ops+0x0/0x414) from [<c019c9cc>] (nand_read+0x90/0xb4)
[    1.467137] [<c019c93c>] (nand_read+0x0/0xb4) from [<c019542c>] (part_read+0x9c/0xd0)
[    1.467204]  r9:0001f0e0 r8:00000080 r6:c783b3a0 r5:00000000 r4:0001f0e0
[    1.467250] [<c0195390>] (part_read+0x0/0xd0) from [<c01a7f28>] (ubi_io_read+0x64/0xe8)
[    1.467319]  r6:0001f0e0 r5:00000000 r4:00000000
[    1.467350] [<c01a7ec4>] (ubi_io_read+0x0/0xe8) from [<c01a7a10>] (ubi_eba_read_leb+0x1a8/0x29c)
[    1.467415] [<c01a7868>] (ubi_eba_read_leb+0x0/0x29c) from [<c01a57c0>] (ubi_leb_read+0xd4/0x12c)
[    1.467478] [<c01a56ec>] (ubi_leb_read+0x0/0x12c) from [<c010e110>] (ubifs_read_node+0x40/0x1a4)
[    1.467552]  r8:c7a51000 r7:00000080 r6:00000009 r5:c7a51000 r4:c793cd60
[    1.467599] [<c010e0d0>] (ubifs_read_node+0x0/0x1a4) from [<c0122d4c>] (ubifs_load_znode+0x94/0x36c)
[    1.467673] [<c0122cb8>] (ubifs_load_znode+0x0/0x36c) from [<c0110adc>] (ubifs_lookup_level0+0xd0/0x188)
[    1.467743] [<c0110a0c>] (ubifs_lookup_level0+0x0/0x188) from [<c0111d10>] (ubifs_tnc_locate+0x44/0x17c)
[    1.467804] [<c0111ccc>] (ubifs_tnc_locate+0x0/0x17c) from [<c0111e78>] (ubifs_tnc_lookup_nm+0x30/0x108)
[    1.467858] [<c0111e48>] (ubifs_tnc_lookup_nm+0x0/0x108) from [<c01086f8>] (ubifs_lookup+0x80/0x14c)
[    1.467916] [<c0108678>] (ubifs_lookup+0x0/0x14c) from [<c0090e78>] (do_lookup+0xcc/0x194)
[    1.467980]  r8:c740be74 r7:c781dea8 r6:c740be08 r5:c7401c18 r4:00000000
[    1.468027] [<c0090dac>] (do_lookup+0x0/0x194) from [<c0091ed0>] (__link_path_walk+0x3f4/0xeb8)
[    1.468086] [<c0091adc>] (__link_path_walk+0x0/0xeb8) from [<c0092b38>] (path_walk+0x50/0x9c)
[    1.468144] [<c0092ae8>] (path_walk+0x0/0x9c) from [<c0092cf4>] (do_path_lookup+0x128/0x150)
[    1.468201]  r7:00000001 r6:c034b2e8 r5:c781dea8 r4:c781c000
[    1.468241] [<c0092bcc>] (do_path_lookup+0x0/0x150) from [<c0092d98>] (__path_lookup_intent_open+0x54/0x94)
[    1.468304]  r8:c034b9a0 r7:00000001 r6:c02fd199 r5:ffffff9c r4:c781dea8
[    1.468351] [<c0092d44>] (__path_lookup_intent_open+0x0/0x94) from [<c0092dfc>] (path_lookup_open+0x24/0x2c)
[    1.468414]  r7:c034ba28 r6:00000021 r5:c7abf6e0 r4:c781dea8
[    1.468453] [<c0092dd8>] (path_lookup_open+0x0/0x2c) from [<c008e05c>] (open_exec+0x30/0xcc)
[    1.468508] [<c008e02c>] (open_exec+0x0/0xcc) from [<c008e4f0>] (do_execve+0x54/0x1d4)
[    1.468559]  r6:c02fd199 r5:c7abf6e0 r4:00000000
[    1.468591] [<c008e49c>] (do_execve+0x0/0x1d4) from [<c0028f14>] (kernel_execve+0x40/0x8c)
[    1.468658] [<c0028ed4>] (kernel_execve+0x0/0x8c) from [<c002545c>] (run_init_process+0x1c/0x24)
[    1.468719]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00000000 r4:c036a9e0
[    1.468757] [<c0025440>] (run_init_process+0x0/0x24) from [<c002551c>] (init_post+0xb8/0x100)
[    1.468814] [<c0025464>] (init_post+0x0/0x100) from [<c000846c>] (kernel_init+0xd0/0xf8)
[    1.468867]  r5:00000000 r4:c036a9e0
[    1.468891] [<c000839c>] (kernel_init+0x0/0xf8) from [<c003ab78>] (do_exit+0x0/0x7c4)
[    1.468949]  r4:00000000
[    1.468969] ---[ end trace 9f794572868c1da4 ]---
[    1.654114] UBIFS: completing deferred recovery
[    1.657222] UBIFS: deferred recovery completed
[    2.379640]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0, volume 0, name "factory"
[    2.379674] UBIFS: mounted read-only
[    2.379698] UBIFS: file system size:   6221824 bytes (6076 KiB, 5 MiB, 49 LEBs)
[    2.379729] UBIFS: journal size:       1015809 bytes (992 KiB, 0 MiB, 6 LEBs)
[    2.379758]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    2.379781]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none
[    2.379802]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293871 bytes (286 KiB)
[    2.408646] UBIFS: recovery needed
[    2.439757] UBIFS: recovery completed
[    2.439796]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2, volume 0, name "update"
[    2.439826] UBIFS: file system size:   15745024 bytes (15376 KiB, 15 MiB, 124 LEBs)
[    2.439858] UBIFS: journal size:       1015809 bytes (992 KiB, 0 MiB, 6 LEBs)
[    2.439888]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    2.439911]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none
[    2.439932]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743676 bytes (726 KiB)
[    2.469251] UBIFS: recovery needed
[    2.499381] UBIFS: recovery completed
[    2.499420]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2, volume 1, name "data"
[    2.499450] UBIFS: file system size:   77328384 bytes (75516 KiB, 73 MiB, 609 LEBs)
[    2.499483] UBIFS: journal size:       3809280 bytes (3720 KiB, 3 MiB, 30 LEBs)
[    2.499513]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    2.499536]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none
[    2.499558]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3652410 bytes (3566 KiB)
[    2.601239] Parrot6 SDHCI driver $Revision: 1.7 $
[    2.601510] gpio 37 is not selected.
[    2.601525] Please do it in your board code
[    2.601558] p6 mux select pin @0xfd000058 : 0x55500010->0x55500410
[    2.602050] gpio 36 is not selected.
[    2.602064] Please do it in your board code
[    2.602096] p6 mux select pin @0xfd000058 : 0x55500410->0x55500510
[    2.610359]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p6-sdhci [p6-sdhci.1] using DMA
[    3.155673]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01 length 3
[    3.204309]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1a length 5
[    3.221485]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1b length 8
[    3.224943]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14 length 0
[    3.228094]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80 length 1
[    3.228192]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81 length 1
[    3.228287] mmc0: queuing CIS tuple 0x82 length 1
[    3.228345] mmc0: new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    6.433410] AR6000 Reg Code = 0x8000033a
[   12.599541] channel hint set to 2452
[   12.611525] AR6000 updating target stats
[   12.905595] AR6000 connected event on freq 2452 with bssid 4e:07:7e:71:5d:cb  listenInterval=0, beaconInterval = 100, beaconIeLen = 0 assocReqLen=0 assocRespLen =0
[   12.905668] Network: Adhoc (Creator)
[   16.530031] start pwm clock
[   17.113166] camera 0-0: P6 camif driver attached to camera 0
[   19.540356] camera 1-0: P6 camif driver attached to camera 0
[   42.948300] e0: 05: c5: fa: 7d: 9b:
[  106.718159] it overwrite...

楼主:
回复 网友G:

dmesg信息每行前的标号是时间: 相对于启动时的毫秒数.
看来新版Firmware改MTD分区的名字了.

请用附件中解开的ardrone_installer.plf替换原来那个, 再刷.

网友:
问题解决了,楼主分析的很正确,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题解决了,楼主分析的很正确,佩服。。。

这样你以后就可以随便玩AR.Drone的Linux系统文件了, 不必再担心变"砖" ---- 刷不死的AR.Drone

网友(2011-05-12):
您好!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
A.R. Drone Flasher
(c) scorpion2k
!!USE AT YOUR OWN RISK!!

Version: 0.0.1

1. Connect your drone via USB to your PC
2. Connect the Battery to your Drone
3. Ensure the drivers are installed and the device shows up in
4.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 VERIFICATION ***
Verifying ardrone_usb_bootloader.bin
Verifying ardrone_installer.plf
Verifying ardrone_update.plf

*** BOOTLOADER INSTALLATION ***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Sending bootloader (0x5b20 bytes)
- Send Hello P6 (0xA3)
Success!!!

Checksum returned: 0x5256 Expected: 0x5256 => OK
Starting the bootloader...

*** INSTALLER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loading installer
Uploading file: ardrone_installer.plf
Error Code returned: 0x00000000  ==> OK

*** FIRMWARE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1/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2/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Gadget Serial v2.4
- Serialnumber: not defined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loading firmware
Uploading file: ardrone_update.plf
Error Code returned: 0x00000000  ==> OK
*** INSTALLATION FAILED ***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网友(2012-01-07):
我的WIN7系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2-04-28):
AR.Drone 刷机!

网友(2012-07-10):
请问楼主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没有提示有Gadget Serial v2.4的硬件..现在ar也连不上wifi
A.R. Drone Flasher
(c) scorpion2k
!!USE AT YOUR OWN RISK!!

Version: 0.0.1

1. Connect your drone via USB to your PC
2. Connect the Battery to your Drone
3. Ensure the drivers are installed and the device shows up in devmgr
4.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 VERIFICATION ***
Verifying ardrone_usb_bootloader.bin
Verifying ardrone_installer.plf
Verifying ardrone_update.plf

*** BOOTLOADER INSTALLATION ***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Sending bootloader (0x5b20 bytes)
- Send Hello P6 (0xA3)
Success!!!

Checksum returned: 0x5256 Expected: 0x5256 => OK
Starting the bootloader...

*** INSTALLER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P6 USB Stage1
- Serialnumber: ?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loading installer
Uploading file: ardrone_installer.plf
Error Code returned: 0x00000000  ==> OK

*** FIRMWARE INSTALLATION ***
Closing usb connection...
Try [00/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1/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Try [02/10] to connect to VID: 0x19cf PID: 0x1000
Found a possible device:
- Manufacturer: Parrot SA
- Product: Gadget Serial v2.4
- Serialnumber: not defined
-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1
loading firmware
Uploading file: ardrone_update.plf
  usb_bulk_write failed ==> FAILED!
!!!upload_file failed...
*** INSTALLATION FAILED ***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网友:
用了老版的ardrone_installer.plf出现同样错误

网友(2013-02-25):
MAPGPS兄弟你还在吗?我刷ar.drone1代遇到问题求助啊!!!!

网友:
呵呵,mark,日后有需要再尝试。

网友(2013-07-17):
对我很有用,我也想做跟线,关心的是簧片那里是公的还是母头的

网友:
汗,还以为被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