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用普通航模遥控器飞 AR.Drone

楼主(2011-03-07):
这是近日我与国外网友共同完成的一个开源项目 --- DIY 用普通航模遥控器飞 AR.Drone:
http://code.google.com/p/ardudrone/wiki/HowTo

其原理就是将无线接收机收到的普通航模遥控器的各通道指令, 通过Arduino I/O板转换成AR.Drone的AT控制命令, 再通过USB/串口直接送到AR.Drone而不必用WiFi.

习惯用航模遥控器, 或想试验AR.Drone远距离飞行的网友可以试试.

更新:
rcgroups上的高手miru搞了另外一个更好的RC方案: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420951

该新方案需要更少的硬件, 直接用串口, 并且不用改动AR.Drone的Linux系统.
DIY的门坎更低了.

网友:
装个u 盘样的东东在上面。
当然还要接无线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通过usb/串口直接送到ar.drone而不必用wifi?
那岂不是要带一条线连接到ar.?

象大胡子说的那样, 有无线接收机模块.
我的主贴里没说清楚, 刚修改了一下主贴. 加了两张图片.

网友:
顶,这个可玩性更高了

网友:
很感兴趣,请问diy用的板子或者说套件在哪里可以买到?
或者可以再做一次团购,相信很多人愿意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兴趣,请问diy用的板子或者说套件在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上很多卖的, 搜索:
Arduino FTDI
Arduino Mini Pro
ASSAN X8R7 七通道

如果用Arduino Nano的话(内置USB/TTL转换模块), 就可以省去Arduino FTDI USB/TTL转换模块.

网友:
那么``接线引脚可否告知~~

还有程序可否发上来呢?

分享高人的成果比自己瞎忙活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接线引脚可否告知~~
还有程序可否发上来呢?
分享高人的成果比自己瞎忙活好啊!

接线引脚在主贴里的那个链接里有 (看页面左边的 "2. Hardware modifications")
这儿是个直接链接:
http://code.google.com/p/ardudrone/wiki/HardwareModifications

程序下载也在那个页面的 "3. Software modifications".
这儿是个直接链接:
http://code.google.com/p/ardudrone/downloads/list

网友:
很好很强大~~
以我的鸟语水平  和手工
估计再过个把月就能改成了

谢谢lz!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连接到AR.Drone的电路板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终于找到地方了

网友:
不知道是checkupdate_sh 还是有rcS修改了有问题,修改这两个文件后,断电重启四灯全红。改回去就好了。不知道MAPGPS有没遇到这类问题,您要是遇到过指点下噢

我的是1.3.3版本的,两个文件更改肯定没问题,核对过好几遍了。另外仔细检查了syslog有如下错误:

18.060187  Acquisition  6  980  HARD VERSION 40
18.060355  Acquisition  6  980  change the ultrasound frequency. 25Hz
291.651948  vp_com_server  6  978  Incoming connection on atcmd port (5556)
293.650110  vp_com_server  6  978  Disconnection from atcmd port (5556)
306.681198  vp_com_server  6  978  Incoming connection on atcmd port (5556)
20.204203  NULL  6  0  version actuelle du PIC 40037, version du PLF 40037
20.207050  NULL  6  1076319720  control checksum PIC
20.350484  NULL  6  0  change the ultrasound frequency. 25Hz
20.351364  NULL  6  1849313103  SW VERSION : 00073E60
20.358586  Video  6  1009  Camera OK => Launch main video
20.360126  Video_Hori  6  1010  Camera OK => Launch main video
20.621417  Master  6  1011  BLC new hex available
20.650087  Master  6  1011  BLC call for motor 1
20.762289  Master  6  1011  BLC motor 1 soft version 1.11,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11/10, FVT1 23/11/10
20.824761  Master  6  1011  BLC call for motor 2
20.845330  Master  6  1011  BLC start flash
22.637679  Master  6  1011  BLC flash done
22.637840  Master  6  1011  BLC verify
22.656350  Master  6  1011  BLC verify OK
22.862309  Master  6  1011  BLC motor 2 soft version 1.11,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11/10, FVT1 22/11/10
22.920034  Master  6  1011  BLC call for motor 3
22.940423  Master  6  1011  BLC start flash
24.861540  Master  6  1011  BLC flash done
24.861719  Master  6  1011  BLC verify
24.880180  Master  6  1011  BLC verify FAILED - page 0
24.880343  Master  6  1011  BLC motor 3 flash & start FAILED
24.940076  Master  6  1011  BLC call for motor 4
24.962959  Master  6  1011  BLC start flash
26.958652  Master  6  1011  BLC flash done
26.958826  Master  6  1011  BLC verify
26.977402  Master  6  1011  BLC verify OK
27.192332  Master  6  1011  BLC motor 4 soft version 1.11, hard version 3.0, supplier 1.1, lot number 11/10, FVT1 23/11/10
27.223884  Master  6  1011  BLC motor 3 dead
27.224080  Master  6  1011  BLC reflash required, perform off/on cycle

最后一行好像提示要断电,我重新断电几次了都一样四灯红,只有改回去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你的/data/syslog.bin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卖家答应帮忙修了,没退又买了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D:

here is i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以下命令的输出贴上来:
cat /etc/init.d/rcS
cat /bin/check_update.sh
ls -l /data/video/ardudron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这里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你修改的文件没问题.

四灯全红是由program.elf根据设备检测而设置的.
前面你给过的那个syslog.bin文件貌似粘贴的, 不全. 你可手工运行一下program.elf收个完整的log:
killall -9 program.elf
program.elf > /update/log.txt

然后 ftp://192.168.1.1:5551 把那个log.txt文件取出贴上来.

网友:
来了

另外请问下,气压计接入arduino的话,气压计用arduino提供的3.3V供电,arduino用USB的5V不会有啥问题吧,100块一个,有点怕怕,虽然有点多此一问,:)

网友:
更正下,刚才没搞清楚状况,是3个红灯,一个没灯了。机头右边那个灯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上载的那个log.txt不对呀! 怎么才两行?
难道program.elf没运行下去? (Hung住了?)

你可直接运行看看(不定向到log.txt):
program.elf

应有一大堆显示输出的.

关于气压计3.3V供电与Arduino 5V供电共存:
没有问题.
你要用我发的那个Arduino程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4637&bbs_page_no=1&bbs_id=1025
里面用我自己实现的Wire_begin(), 而不用系统库带的Wire.begin():
即初始化成Arduino不上拉内部电阻到5V, 而用外部上拉10K电阻到3.3V, 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正下,刚才没搞清楚状况,是3个红灯,一个没灯了。机头右边那个灯不亮。

看你前面的log, 那个不亮的是3号电机, 貌似dead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络延迟。。。我一分钟后发现问题就重新上传了log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正下,刚才没搞清楚状况,是3个红灯,一个没灯了。机头右边那个灯不亮。
看你前面的log, 那个不亮的是3号电机, 貌似dead了.

我把两个文件恢复下就4个绿灯了,再改回去3号又不亮其他红灯,应该还是这两个文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网络延迟。。。我一分钟后发现问题就重新上传了log

看你的新log, 这次又变成2号和4号电机dead了. 很奇怪!

你能确认不改下面这两个文件的话, 就每次加电都OK?
/etc/init.d/rcS
/bin/check_update.sh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网络延迟。。。我一分钟后发现问题就重新上传了log
看你的新log, 这次又变成2号和4号电机dead了. 很奇怪!
你能确认不改下面这两个文件的话, 就每次加电都ok?
/etc/init.d/rcs
/bin/check_update.sh

嗯,试过很多次了,只要不改这两个文件就每次能加电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发个dmesg输出看看:
dmesg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发的那个dmesg是没改那两个文件时的呀!
要改过后的dmesg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改过了啊。。。没断电,我断电再进去,稍等

网友:
晕死了,no wifi 了

网友:
又有了。。。不过这次全绿灯

网友:
重新断电再上电这次4红灯了,听到一个电机在响没转

楼主:
你可试一下手工运行(在那两个文件不改, 且系统正常启动后):
--------------------------------------------
insmod /data/video/ardudrone/usbserial.ko
insmod /data/video/ardudrone/ftdi_sio.ko
gpio 127 -d ho 1
gpio 127 -d i
insmod /data/video/ardudrone/dwc_otg.ko

等待 3秒, 使设备Ready后:
stty -F /dev/ttyUSB0 115200
/data/video/ardudrone/atcomproxy_arm &
--------------------------------------------

另外, rcgroups上的miru在搞一个免加载内核模块的方案: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335257&page=35
通过串口(针脚4和6)将AR.Drone与Arduino连接, 并外加一个12V/5V电压转换模块给Arduino供电.

USB口针脚分布:
Pin 1: VBUS /0V (or 4.91V for USB Host with module dwc_otg.ko loaded)
Pin 2: Power /11.20V
Pin 3: USB D- /0.01V
Pin 4: TTL Serial RX /0.11V
Pin 5: USB D+ /0.01V
Pin 6: TTL Serial TX /3.41V
Pin 7: Ground
Pin 8: Empty

网友:
手工操作执行到insmod dwc_otg.ko模块后就红灯了。用dmesg看了下没发现啥错误提示。最后行提示overcurrent_pin=0,那个老外建议用-1,有么得影响呢?还是dwc_otg.ko模块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你的program.elf的log看, 你的机子有点特别: 断电再加电后, 老要重刷电调板固件, 而这个刷固件过程会调用某些与dwc_otg.ko模块冲突的GPIO.
你可试着先把program.elf停掉(kill), 在加载dwc_otg.ko后再启:
--------------------------------------------
killall -9 program.elf
insmod /data/video/ardudrone/usbserial.ko
insmod /data/video/ardudrone/ftdi_sio.ko
gpio 127 -d ho 1
gpio 127 -d i
insmod /data/video/ardudrone/dwc_otg.ko
export LD_PRELOAD=/data/video/ardudrone/libioctl_arm.so
program.elf>/update/log.txt &

等待 3秒, 使设备Ready后:
stty -F /dev/ttyUSB0 115200
/data/video/ardudrone/atcomproxy_arm &
--------------------------------------------

第二次再启program.elf时, 应该不再重刷电调板固件 (你可看一下 /update/log.txt)

网友:
谢谢MAPGPS,问题解决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仔细看了下log确实老是重刷固件,即使没有改那两个文件重启正常的情况下。仔细看了下log.txt,发现有很多如下信息,

367.971630  Master  6  1045   *********   Previous runs gave emergency   *********
367.971681  Master  6  1045   Unknown emergency signal !!!
367.971712  Master  6  1045  mykonos_state = 0x80000000
367.971736  Master  6  1045  vbat = 0
367.971763  Master  6  1045  ctrl_state = 0x00000001
367.971815  Master  6  1045   -----------------------------------
367.971838  Master  6  1045   Angles out of range !!!
367.971863  Master  6  1045  mykonos_state = 0x8f880014
367.971886  Master  6  1045  vbat = 11204
367.971911  Master  6  1045  ctrl_state = 0x00000000
367.971936  Master  6  1045   -----------------------------------
367.971959  Master  6  1045   Emergency signal sent by user !!!
367.971984  Master  6  1045  mykonos_state = 0x8f810435
367.972008  Master  6  1045  vbat = 11587
367.972032  Master  6  1045  ctrl_state = 0x00000000
367.972385  Master  6  1045   -----------------------------------
367.972428  Master  6  1045   Angles out of range !!!
367.972457  Master  6  1045  mykonos_state = 0x8f8b0414
367.972482  Master  6  1045  vbat = 11900
367.972508  Master  6  1045  ctrl_state = 0x00000000
367.972535  Master  6  1045   -----------------------------------
367.972559  Master  6  1045   Angles out of range !!!
367.972583  Master  6  1045  mykonos_state = 0xcf880c00
367.974757  Master  6  1045  vbat = 12596
367.974795  Master  6  1045  ctrl_state = 0x00000000
367.974830  Master  6  1045   -------------------------------

我想既然说是Previous runs gave emergency     我就没改那两个文件操作飞机起飞了一次,然后再看log,这些信息没了。然后修改了那两个文件,再也没有报错了。。。断电重新上电能正常转绿灯了。

虽然是可以了,但我还是没怎么很清楚具体问题。。。

我想分析下program.elf和您改的这些模块,我已经安装了linux环境,不知道program.elf和这些模块的源代码哪里能找到,谢谢了。

网友:
都是高手,开发这玩意的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我是来膜拜的
有空了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分析下program.elf和您改的这些模块,我已经安装了linux环境,不知道program.elf和这些模块的源代码哪里能找到,谢谢了。

program.elf是Parrot的看家东东, 还没开源.
那些模块的源代码都在AR.Drone的Linux开源代码里:
https://projects.ardrone.org/wiki/ardrone-api/Gpl

"Linux kernel 2.6.27 with Parrot patches"

目录:
drivers/parrot/usb/dwc_otg
drivers/usb/serial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在看呢,好久没用linux了,有得看了。。。

网友:
过于专业,看的一愣一愣,有套件直接就做好成品开卖,我第一个买

网友:
MAPGAS大哥,对于您的这个开发项目,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用航模遥控器来控制AR,是不是,ARDrone的navdata和video stream传回来的数据怎么接收啊

网友:
显然没得收啊……

楼主:
目前的DIY只考虑了控制。
NavData和Video要再加数传模块。

楼主(2011-04-11):
rcgroups上的高手miru刚搞了另外一个更好的RC方案: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420951

该新方案需要更少的硬件, 直接用串口, 并且不用改动AR.Drone的Linux系统.
DIY的门坎更低了.

网友:
哦,楼主是给AR.Drone另外做一个接受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楼主是给ar.drone另外做一个接受器吧?

是的.
这样AR.Drone上就有两个接收器:
一个是原有的WiFi接收器, 可以用iPhone/iPad, WM6, Symbian等WiFi手机来控制.
一个是新加的RC接收器, 可以用RC遥控器来控制.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D:

MAPGPS老大,我用Arduino nano ,程序用miru的(drs002那个版本),不知道nano和ar.drone的4根连线是怎么对应的,是那个对那个,烦请老大指教。我用的接受器是ESKY的6通道,接受器的电源要占用nano上的5V电源插脚,那nano怎么到ar上取电呢,多谢!另外,我用ESKY的接受器,设置上不用改变什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AR.Drone的针脚分布参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6988

Pin 2: 12V电源    --> 接Nano的VIN
Pin 4: TTL串口RX  --> 接Nano的TX
Pin 6: TTL串口TX  --> 接Nano的RX
Pin 7: 地         --> 接Nano的G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mapgps,另外,我用ESKY的接受器EK2-0420A,遥控器或者程序
设置上不用改变什么吧?我看M有好几个程序,有002,003,006的,都有什么不同呀,英文不好,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MAPGPS,遥控已经可以控制AR了,但有几个问题

1. 起飞时总向左偏,是遥控器上微调不对,还是没做平衡。
2.如何像AR软件里一样,每次起飞前做个平衡
3.遥控器的前进,升降,左右,等设置都不对,这个怎么调,是改软件里的参数,还是遥控器想办法设置?
4.miru的软件里,有好个版本,drs002,drs003,drs006,用那个呢?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起飞就偏, 那是要作TRIM.
miru的方案中有个键是作TRIM的.
还有遥控器的键要改软件里的参数作映射设置.

具体你要看miru的贴子. 到他那个贴子里去发问题.
我本人只是探讨技术, 并未做过miru方案的实践.

网友:
MAPGPS老大,我基本上能控制AR了,就是不太稳定,可能程序设置还不太对,感谢你的帮助,另外,我看到MIRU最新的方案里,可以加GPS模块,想问一下:
1.GPS的线接到那里呢,arduino 还是ar,都接到什么位置?(arduino和ar上的电源都用掉了呀?)
2.加gps的作用,是不是说可定点悬停?是不是因为用了遥控后,AR只能悬停,不能定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GPS的TX接到Arduino上的A0
Arduino上模拟出一个软串口来(A0=RX, A1=TX).

GPS是用来作UAV试验:
1) 按预设航线飞行 (预先输入的一组GPS坐标点)
2) 自动返航 (比如在飞出遥控范围后, 自动飞回到起飞点上空3米处悬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用NANO飞,觉得NANO有点烫,想问一下,可否可用电池直接供电给接收机和NANO(加个稳压稳定输出5V和9V),只是把TX和RX线接到AR上,可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现在用nano飞,觉得nano有点烫,想问一下,可否可用电池直接供电给接收机和nano(加个稳压稳定输出5v和9v),只是把tx和rx线接到ar上,可行否?

可以那样用电池直接供电.

Nano本身耗电很小, 一般不会烫的.
你的Nano是在VIN脚上接12V供电的?
你量一下+5V脚上的电压 (别是击穿变成12V了! --- 那Nano一定很烫).

网友:
感谢,呵呵

NANO接的是AR的12V电接到VIN脚,然后接收器用NANO上的5V输出供电,不加接收器写程序的时候不烫,加了接收器,过一会儿,那个7805摸着就
有点烫。
另外NANO上的5V电压,量出来是4.92V,应该正常。
是不是有点烫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样的话, 有点烫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MAPGPS,今天飞了一块电,10多分钟,最后自己降落了,AR四个角红灯,不知道原因,去掉NANO用手机,一开始AR自检是主板灯绿灯,但4个角是红灯,怎么都不行(RESET,拔电),放了一个小时以后,现在AR自检正常,飞行正常。所以有点怀疑电的问题,实在不行,网上看了有DC-DC的模块(AS1015 LM2596LM2941LM2576 DC-DC模块 5A/20V 舵机稳压模块 ),接电池,取个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天飞了3块电,每块8分钟,都没问题,看来供电没问题,NANO有点烫是正常的,AR太小了,飞远都看不见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PGPS,又来求教了,那个GPS部分,程序看不懂,它是怎么工作呢,是起飞前用一个开关来设定收到的GPS点,还是一上电发现GPS信号,就设为起飞点?没信号自动返航,那中途有信号的是不是就停在空中了?

还有按航线飞行,预先输坐标点,是写在程序的那个地方?

刚好手头有个ACER623的PDA,拆下GPS模块,不知道能用不,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关于GPS, miru只是写了部分程序, 而且还没测试过.
只要能串口输出NMEA定位数据的GPS都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PGPS,昨天,试了一下,把遥控油门,俯仰,横滚,方向,都设置了曲线,AR飞着飞着突然就掉电了,是不是不能设置油门等曲线?

1种可能,是设置油门曲线后,接收机耗电大了,NANO负载不了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AR。
2种可能,AR只接受单个的命令,设置曲线后,AR接受的数据量不对了。

现象是刚开始,正常飞,突然就掉电了,自由落体。AR所有的灯都灭了,好像没电了一样,拔下所有插头,用手机,AR自检正常,但一会儿就又掉电了。反复几次。放置一个小时后。从新用手机控,一切又正常了。

今天买了个DC-DC稳压电源,稳定输出5V,功率是5W的。再试试。不过,AR还真的是很皮实,真经得起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怀疑你的AR.Drone电池. 当时没测一下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是原装的,当时也怀疑是电量不够,所以掉电后,拔下所有加装的东西,换了块充好电的电池,开机AR自检正常,手机里能看到传过来的图像,应该可以起飞了,然后就啥都不动放在那里,过1分钟后,AR突然就没电了一样。然后拔下电池插头,重新插上,又一切正常。所以很奇怪。

放了一小时后,又都正常了,飞行正常,也不掉电。

昨晚,把遥控的曲线都取消了,还用NANO飞,飞了5分钟。一切正常。你说怪不怪?

另外,本来打算用买的DC-DC(宽电压9-18输入,5V输出,5W的)。单独给NANO和接收机供电,NANO只把2跟串口线连接到AR,可好像不行,AR4个脚红灯。主板绿灯。

因为我是把DC-DC接到电池的充电口的,所以有个先给AR上电,后给NANO和接收机供电的顺序。或者到过来(2个供电头,得一个一个插)。是不是因为不同步所以不行呢?

我是用DC-DC从充电头取12V,然后把得到的5V接到接收器上,同时并连一个5V到NANO的5V插头。NANO的灯是亮的。7805也不烫。

网友(2011-11-16):
请问下那有miru的程序下载。先谢谢了

网友:
弱弱的问句那有arduino下载啊。。。一个电子BC准备试着改控。

网友(2012-07-30):
樓主你好,小弟是玩AR.Drone 二代的 請問用Arduino nano轉換板改控這方法用在AR二代上是否可行,謝謝!

网友(2012-10-21):
总是在门外徘徊,应该进去啊